[外设] L8058墨车电机加装散热块 电机计数清零

楼主(2025-06-15):
基本上图文并茂无需额外文字描述了。
电机散热块搜关键字 直流电机散热块  尺寸如图,2块多一个,包邮,买2个,涂抹硅脂贴在电机上,能有效的降低温度,再配合小风扇侧面吹就完美了。

爱普生L8058墨车电机降速用风扇往里吹 秒解决问题 以及L8058多页进纸的研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64&fromuid=3042401

昨晚实测,室内29度,6寸相片纸全幅,冷机状态下打印100张左右电机过热掉速,昨晚我没拆开外壳,墨车那里吹的小风扇,风不怎么吹的进去,在这种环境下,首次100张限速以后,即便风扇吹着墨车位置,此后每50张也要限速,大概每50张冷却5分钟比较合适,但是电机始终属于高温状态,长期大量打印,还是拆开右侧板最好。

墨车电机清零软件和无边距废墨清零是同一个软件。

网友A:
家用机不适合大量打印...

二○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网友B:
电机清零作用是什么,这个也类似一些硒鼓,有次数限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清零作用是什么,这个也类似一些硒鼓,有次数限制么

只有喷墨打印机才有墨车电机,才需要电机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机不适合大量打印...

兄弟,我这就是家用的,儿子读书,经常几十页的打印,昨天是儿子毕业了,整理出6年的照片,给老师打印的。

网友C:
l7188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网友:
能做到打印照片都要给机器散热的情况,打印的照片数量应该是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7188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L7188 高端商务机的嘛 也是电机过热啊?
其实电机上加点散热块就要好很多,如果能再加个4cm的温控小风扇,就完美解决了,其实一点难度都没得的事,成本也要不到10远,小日子就是不去完善。
就像早起的L805,除了喷头串色硬伤,这机器很好用的,但是其驱动icc就是不给你完善。
说来说去,还是国产喷头做不出来,小日子没压力,好希望国产喷头早日上市压一压鬼子,就像当初国产颗粒打压棒子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L7188 高端商务机的嘛 也是电机过热啊?
其实电机上加点散热块就要好很多,如果能再加个4cm的温控小风扇 ...

喷头技术一时半会做不出来。很多工厂热转印、彩印的喷头都是用爱普生喷头改装的。厂家是对质量、性能、价格最敏感的。喷头算一种精密仪器。

网友:
电机加散热块,加温控小风扇,就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