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插头居然也能插入大三孔16A插座

楼主(2025-06-15):
一个插排没注意看清楚是16A插孔居然把普通插头插进去了,看来16A插孔规格设计不够合理呀!

网友A:
这个插头就是16A的吧?

网友B:
还行吧,16A给10A供电,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头就是16A的吧?

这个插头是普通插头所以从侧面看只能插入一半不能插到底,但是这个插头的金属触片用手摇晃感觉有点偏软。

网友C:
你这个插孔是10A/16A通用的,早期的插座经常这样设计,现在国标不允许这种插孔了。

网友D:
为了能插进去,腿被强行分开了还不能一探到底,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插孔是10A/16A通用的,早期的插座经常这样设计,现在国标不允许这种插孔了。 ...

兼容插座,还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16A给10A供电,应该没啥问题吧

是的,用的都是小功率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插孔是10A/16A通用的,早期的插座经常这样设计,现在国标不允许这种插孔了。 ...

是十年前的插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能插进去,腿被强行分开了还不能一探到底,失败

可怜的插头。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插座是(万能)兼容的自然可以插10A的头了~对于纯16A插座也可以插软一点的10插头,硬塑料的10A插头才插不了,16A的头才插不进10A的座。

网友:
肯定不顺畅,你是强行插入吧。

网友:
啥合不合理的,16A插座最起码也要1.5平方线,你看你那个插座是不是0.75平的线,如果是的就别管什么合不合理的了,本来就是个凑数的东西。你把它拆开,90%插座和线还是焊接的,按道理16A只能冷接,也就是铆接或者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