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新华三无线路由器维修

楼主(2025-06-15):
同事说不能用了,测电源3V多,找了12V电源还是不正常,不能复位,拆开发现进水,问了说拖地可能碰到了,酒精清洗,用热风枪吹干,复位联机重置密码,测试正常

网友:
咋看起来有点像螃蟹的?

二○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网友:
新华三和华三区别有点大。

网友:
手到病除,枯木逢春,老树开花!

网友A:
路由器放在地板上用的?

网友:
密密麻麻的电阻、电容

网友:
里面够脏的。

网友:
从垃圾桶捡的吧

网友:
进水居然都没坏,运气不错。

网友B:
进水带电没有烧坏,真是奇迹

网友:
原来是太脏引起电路不良

网友:
灰尘真的多

网友:
洗板修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放在地板上用的?

放桌子地下,已经给他放高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带电没有烧坏,真是奇迹

12V电源坏了,换了1个

网友:
用过H3C Magic R300-2100M,看着参数是挺高,可是这货不支持IPV6,又不能刷机,WIFI信号也不如360 5S,从此无爱了

网友C:
这样以后是不是也不会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以后是不是也不会太稳定?

能坚持多久是多久,不行就买新的设备

网友:
洗洗还能用

楼主:
洗洗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