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单贴双贴未知品质三星ssv5

楼主(2025-06-15):
偶得一些三星ssv5全新bga132闪存,贴个fc3379看看

楼主:
先单贴一颗,测一下1ce的速度

楼主:
双贴,共2ce,做128g

楼主:
速度。。。。。。和1ce一样啊!
什么芯片在fc3379上能跑满速呢?英特尔b16a原厂正片4ce的01t实测也跑不满

楼主:
跑圈中,一上来写入有50多m/s,写了不到一半掉速到36m/s左右

网友A:
要去玩得看参数但是这些都很难找,用的人多的diy方案肯定是有好处的

网友B:
三星颗粒尽量不要贴3379,不仅速度慢,量产时还会写主控efuse导致开不了其他制程

网友C:
速度不很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星颗粒尽量不要贴3379,不仅速度慢,量产时还会写主控efuse导致开不了其他制程 ...

好像三星海力士的颗粒或者多次开卡都会熔断来着,不过我现在还没把这个次数熔断给弄出来
反正我手上有片海力士的烂片扔给啥都浪费,芯邦2199/fc1179性能又太烂,fc3379又便宜性能对这种烂片还说得过去,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去玩得看参数但是这些都很难找,用的人多的diy方案肯定是有好处的

对的对的,偶尔玩点不一样的也还好。没想到三星上fc3379速度这么低,可能因为不是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颗粒尽量不要贴3379,不仅速度慢,量产时还会写主控efuse导致开不了其他制程 ...

相当于锁死主控了是吗?
听说fc3379刷写各种制程的芯片二三十次后芯片会锁死是真的吗?那这样的话fc3379做的测试架又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很快啊

真一般
不如sm3281了
3281还给个4k速度

楼主:
目前情况,跑圈炸了。。。
意料之内的情况,毕竟单贴时原厂扫描ecc6坏块27,双贴时同样扫描参数扫描结果还是坏快27

楼主:
全盘扫描吧
fc3379的全盘扫描应该就是低格抓坏快了,ecc还是6,这次扫描出30多个坏快,再次跑圈没问题了

楼主:
顺带一提,全盘扫描后跑圈时写入成了大波浪了!用hd tune的硬盘监视器来看(忘截图了),30多m/ s的的速度掉速到个位数然后重新回到个位数,几秒后又回到30多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三星海力士的颗粒或者多次开卡都会熔断来着,不过我现在还没把这个次数熔断给弄出来
反正我手上有片 ...

有那么多问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和1ce一样啊!
什么芯片在fc3379上能跑满速呢?英特尔b16a原厂正片4ce的01t实测也跑不满 ...

3379 多CE 速度不叠加

对老颗粒(l85-b17左右)支持一般,调教很保守众生平等都是25-28
对新颗粒比如3DV7,可以直写60+,如果开PSLC 可以直写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锁死主控了是吗?
听说fc3379刷写各种制程的芯片二三十次后芯片会锁死是真的吗?那这样的话fc3379 ...

测试架固件和普通的固件不一样还不通用,普通固件锁死主控表现就是开卡报err19,估计这种测试架固件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但是听说现在一芯不给个人整这种刷过测试架固件的主控了,那种普通固件测试架差不多也就只能看看颗粒id请清空了

网友:
3379没有交错,1ce和4ce的速度表现是一样的
另外3379的频率也比较低,换成zc3281这种频率更高的速度会更快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锁死主控了是吗?
听说fc3379刷写各种制程的芯片二三十次后芯片会锁死是真的吗?那这样的话fc3379 ...

对的,一芯不能不同制程多次开卡,也包括2.0的一芯主控

一芯有工具刷测试架模式主控,以前寄给一芯就能帮刷,但是现在好像不给个人刷了

3379对三星支持不咋地,其他厂家的闪存,制程新一点都可以有很好的直写速度比如BICS6,写入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