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天问TW32f003的自动下载终极方案

楼主(2025-06-15):
话说我从众多的51单片机中选择了天问TW32f003作为平常使用的开发芯片,原因大概有五,看看你们选择的芯片有没有我说的优势。

1)图形化编程,省去配置等低级又烧脑的操作。
2)代码界面可一键烧录,烧录后立即看到效果
3)也支持代码编程,友好的C语言,自己随便加库文件。
4)最重要的,这芯片性能不弱,32位,内存也较大(做个音乐频谱进行FFT运算都没问题)。这里不作与其他芯片的比较,免得被喷。
5)有8脚、16脚、20脚封装,这也是很强的优势,适应多种场景。

再说缺点或者说遗憾:
天问的芯片(包括STC系列)烧录时需要断开负极接线,而且时间要把控好,否则很容易导致烧录失败。官网上的下载器也有此毛病,特别是电路由于大电容和电池的存在,使断电不彻底,就会烧录不成功。

解决方案:
采用软起动、中断方式,利用串口芯片的DTS信号,实现自动下载,再也无惧大电容和电池的存在,且次次成功。
缺点是占用了一个IO口,我利用的是PA12,因为它接的是板载LED,最小板上已经拉高,正好串口芯片在发送数据时,其DTS引脚输出低电平,这样在下降沿中断后复位,重启时LED正好可以做复位指示灯。

网友:
这...触及了我的知识盲区

网友:
不会更不懂,不知从何下手,虽然想学单片机

网友A:
当年9.9元还包邮的时候买了twlink不用怎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9.9元还包邮的时候买了twlink不用怎么麻烦

也有不少人像你说的没这么麻烦,可是我遇到的问题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难道我的应用场景与你们的不一样?我的应用场景是,单片机已与被控电路做在一起,被控电路有自己的电源供应。这种场景下,谁家的下载器能让单片机断一下电?你会说,把单片机与被控电路的地断开再烧录啊,烧好了再共地啦。。。这不就麻烦了么?至少得有个开关或mos吧?反正,说没必要的,自己在单片机的正负电源上固定并一个大电容(220UF以上),看看还能不能下载再质疑吧。

网友B:
图形编程是最垃圾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形编程是最垃圾的功能

假如A集合代表高级,另有B集合,它包括A,那么集合B就是最垃圾的。哈哈,这就是你的逻辑。你喜欢DOS还是早期的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