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表笔单手辅助夹实测

楼主(2025-06-15):
拼多多很多3D打印的新奇小工具
这款还没统一名称,卖家自定义的:
万用表探针表笔单手操作夹辅助测量省事省力镊子助力器,解放双手
目前还都是3D打印品,

买了六种颜色,两个尺寸
以后定型应该会注塑量产,就看哪家表商先把它作为附件了。

拿手头的三种表笔试了试

优利德大表笔用10mm的

无格挡小表笔用8mm的
优仪高特尖表笔卡在中间

8mm卡不进,10mm卡格挡后面松动,卡格挡前节表头也能用,但手捏格挡前不敢测高电压,
解决思路:表笔缠胶带或打印9mm夹子
我没有扁头的表笔,也不指望尖头表笔内能当镊子测试夹用,用夹子只图单手握持更容易去戳测试点
以前买过镊子内阻大精度也差,夹贴片直接飞

网友:
发这帖辛苦了,饱了我眼福

网友:
确实不错,但是适用范围太小了

网友:
最近我也有看到过,不过没买,因为想到如果要测量电压等操作就要频烦切换

网友A:
表笔夹可以理解,但那个夹线的有必要夹两头吗?除了只有一只手的才用的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笔夹可以理解,但那个夹线的有必要夹两头吗?除了只有一只手的才用的上吧! ...

一只手拿烙铁,另一只手拿焊锡丝啊

网友:
手废的福音?

网友:
有想法的一个产品。

网友: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网友:
有挡圈的表笔才需要这种,没挡圈的可以熟练单手操作。

网友:
真能整,这都做出来

网友:
手动用是增加麻烦,如果设备自动化又是鸡肋

网友:
网上看到过,不知道真实的体验怎么样。

网友B:
这个是给外国人用的吧??中国人都会用筷子,没有任何用!

网友C:
自己打了一个,试了下并不好用,虽然我是单手废,但是这个用起来并不方便,角度不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打了一个,试了下并不好用,虽然我是单手废,但是这个用起来并不方便,角度不好调整! ...

这就是3D打印的意义,样品--试用--修改迭代--直到满意版本,再开模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3D打印的意义,样品--试用--修改迭代--直到满意版本,再开模量产

笔夹 位置改成可以转动的应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给外国人用的吧??中国人都会用筷子,没有任何用! ...

我说似曾相识,
经你一说还真像儿童练习筷

网友:
我在买了,最MF47表笔支持最好,粗一点的表笔插不进去,还碎了一个

网友:
嗯是个有意思的辅助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