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人把钟表改完R8025T后还是走不准,个人觉得的主要原因如下

楼主(2025-06-15):
很多人都说要运气好买到输出频率很准的8025T才能走得准,我不排除有这种情况的存在,但我翻阅了大量网上贴子后,个人觉得改完8025T依旧走不准的的主要原因有下面四个:
一是没有去除原钟表电路里的晶振谐振电容,这足以导致误差太大。
二是没有在8025T的3脚输出串接20-30PF的电容后再接到原钟表的晶振脚焊点上,直接将3脚接到原钟表的晶振脚焊点上将有可能导致8025T电路与原钟表电路相互干扰。
三是供电电压不准,8025T正常供电电压是在2.2V到5.5V之间,虽说标称值是1.8到5.5V之间,但低于2.2V后温度补偿电路不工作了。而且据网上不同电压的测试,低于2.2V后8025T输出的32768KHZ频率明显要比正常频率偏高。
四是有些人为了图方便,把8025T的电源直接接在两节电池的两端,这种接法在电池电压下降后严重影响走时。一般时钟电路都有稳压模块,比如我改的三个钟,使用三节1.5V的七号电池共4.5V,有两个钟稳压模块后是3.03V,有一个钟稳压模块后是3.2V,我都是把8025T的供电接在稳压模块后,我实测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稳压模块后仍能保持电压的稳定(比如我其中一个钟的每个电池电压都在1.1V,总电池电压在3.3V的时候,稳压输出端测得3.028V,而当我换上三节新电池总电压在4.7V时,稳压端依旧测得3.029V)。如果自己找不到稳压后的电压位置,在钟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直接用CR2032给8025T供电(正常情况下8025T的工作电流仅为几微安所以不用担心CR2032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注意8025T的3脚一定要接上20-30PF的电容来隔离电路。。。

以上仅为个人看法,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以后改的时候要参考参考。

网友:
总结得很好,供大家参考,有时间可以验证

网友:
这样的可能性都会有

网友A:
总结的很好,我弄的误差很小,单独2032供电。

网友B:
反正我的慢,现在一个月三十秒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好,我弄的误差很小,单独2032供电。

我实测8025T的电流才2至4微安,这跟电脑主板的时钟电路的功耗差不多,所以正常情况下CR2032可以用五六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慢,现在一个月三十秒多

慢这么多,一般是因为没有去除晶振的谐振电容。。。

网友:
分析原因值得借鉴。

网友:
一周1秒的样子

网友C:
我改了两个一个两年了误差一在30秒内,一个三个月快了5分钟,换了几个8025都一样。

网友:
“8025T的3脚一定要接上20-30PF的电容来隔离电路”,这点太重要了,我就是没留意这个,做出来的误差精度很不稳定

网友:
细心,总结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两个一个两年了误差一在30秒内,一个三个月快了5分钟,换了几个8025都一样。

...

你是用的8025还是8025T?如果是8025T的话,那个走不准的钟很有可能是供电电压不合理引起,比如我说过了,8025T供电电压低于2.2V的话会明显偏快。

网友:
说的很好 有机会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科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