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麦太保 12V PowerMaxx BS 有刷电钻

楼主(2025-06-15):
麦太保电动工具在做工和使用舒适度上一直备受青睐,早些年入手的这块电钻现在已经列为收藏品了。作为日常使用最多的工具,还是起子机,主要作用还是拆卸螺丝。如果带上原机的10mm夹头整体使用效果,一是不方便,二是技巧整机重量,三是使用不方便。所以入手后一直是去掉夹头使用(现在主轴换到 威克士131X上继续服役,这种磁吸的方便,换批头只要拔出再吸上就能快换),原机器的主轴可以用内六角批头。早些年有大神做了威克士130X的改装轴,也赶潮流入手一个,不过没有替换到130X机器上,而是替换了WU129原配的六角夹头。所以WU129的六角夹头一直闲置,对比2个夹头的设计后,自己打磨改装后,就被我该用到这款麦太保机器上了。

后续:威克士WU131X换麦太保主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544-1-1.html

网友A:
碳刷用起来有味道,

网友:
噪音会比较小,扭矩会大一些。

网友:
有很多国内品牌的 齿轮箱和外国品牌的 好像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刷用起来有味道,

麦太保12V PowerMaxx BS是无刷机。

网友B:
你搞错了,12V PowerMaxx BS/BL是无刷机型。

你自己看看第二张图,你这套是10.8V PowerMxxBS简装版,是有刷电机。

你要知道麦太保10.8V PowerMxxBS可是目前低电压、低速的起子机中,是最好的攻丝机,你这样将快脱换结构换成垃圾,太可惜了。

网友:
很好的机器手感舒适保养到位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了,12V PowerMaxx BS/BL是无刷机型。

你自己看看第二张图,你这套是10.8V PowerMxxBS简装版,是有 ...

是有刷机器,简装版不是快拆结构的,机器确实不错,新出的无刷版最近能到货

补充内容 (2025-6-17 15:33):
无刷机器到手后,个头更大了,还没有这把秀气

网友:
这个是电钻改的起子机?还是比较喜欢原汁原味的

网友C:
我还是比较喜欢平推电池。把舒服。下插把比较粗。不适合小手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错的工具,安静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比较喜欢平推电池。把舒服。下插把比较粗。不适合小手

这款机器设计的不错,手掌虎口处做得比较细,比威克士设计的还要细一些,很容易握持

网友:
有刷的屁股太长,现在有很多国产的无刷的都挺不错,但是拆卸我觉得还是冲击起子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