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5L3A_SlimBox-9.17.2固件

楼主(2025-06-15):
固件介绍如下:
1.深度汉化电源菜单和应用列表。

2.加入蓝牙语音功能,支持讯飞、夏杰等语音(使用前先进设置-无障碍选项里开启对应的语音服务)。

3.支持4G内存,向下兼容2G内存。

4.修复“设置--slimBOXtv设置--开机自启应用”错误跳转到桌面的问题,修复后选择此项后会跳转至应用列表,选择你想自启的应用,按菜单键即可设置为开机自启。

5.修复移动电信遥控器上的设置键无效,不论连接蓝牙还是不连接蓝牙,按下设置键都会正常打开设置。

6.调整CPU主频为2000MHz,即2GHz,安兔兔跑分50000分上下。3A或者3AB基本上都1800MHz,即1.8GHz,有些固件设置里显示2G的只是设置的问题,显示错误的,不信可以检测一下,只要安兔兔跑分48000分以下都是1.8GHz。3A或者3AB我实测最高能超频到2097MHz,不过大于2000MHz有概率对导致死机重启!实测2000MHz下各型号3A和3AB盒子都稳定运行!

7.当贝4桌面,预装外置系统启动器、夏杰语音。

网友A:
有没有905X3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905X3的固件?

有HK1的X3千兆的,带语音,支持移动电信蓝牙遥控,可以移动电信遥控正常开关机。需要Q我703443771

网友:
收费的吧,没看到固件

网友:
没看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