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八0元购PD快充头翻车了没?

楼主(2025-06-15):
上图:0元购618礼物性质PD快充,下图:实际收货,看看翻车没有

下图:与我已有充电头对比发现,原来是公版,致敬iPhone原装外观设计

下图:上电用诱骗器看看能不能诱骗出12伏特?

中国制造自愿不要利润的传闻,果然不假,名不虚传

不过电压有点误差,冲了一会iPhone发现有点热,等有空用示波器看看纹波

大家认为这算安全下车了吗?

网友A:
示波器怎么测直流电源纹波、过冲?
偶尔用用,侧波形、占空比、信号生成等,千元内不知道买哪款合适,看有璞石DS4T252,owon HDS242S,好像评价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怎么测直流电源纹波、过冲?
偶尔用用,侧波形、占空比、信号生成等,千元内不知道买哪款合适,看有 ...

问我不如问deepseek

使用示波器测量充电头的输出纹波(Ripple)是评估其电源质量的重要方法。以下是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 **1. 所需设备**
- **示波器**(带宽≥100MHz,建议使用数字示波器)
- **低噪声探头**(1:1或10:1衰减,推荐带接地弹簧的探头)
- **电子负载**(或真实负载,如手机/设备)
- **短而粗的接地线**(减少测量误差)
- **BNC转接器**(如需)

---

### **2. 测量步骤**
#### **(1) 示波器设置**
- **带宽限制**:开启20MHz带宽限制(滤除高频噪声)。
- **耦合模式**:选择 **AC耦合**(隔离直流分量,突出纹波)。
- **垂直灵敏度**:设为 **10mV/div~50mV/div**(根据纹波幅度调整)。
- **时基(Timebase)**:设为 **10μs/div~1ms/div**(观察开关频率周期)。

#### **(2) 探头连接**
- **正确接地**:
  - 使用探头附带的 **接地弹簧**(而非长接地夹),直接接触充电头输出端的GND(如图)。
  - 避免长接地线引入环路噪声。
- **信号端连接**:探头尖端接触充电头输出端的 **V+(正极)**。

#### **(3) 加载测试**
- 连接 **电子负载**(或真实设备),设定负载电流(如1A、2A等)。
- 无电子负载时,可直接给手机充电(但负载波动会影响纹波)。

#### **(4) 捕获波形**
- 触发模式设为 **自动(Auto)** 或 **单次(Single)**。
- 调整水平和垂直缩放,使纹波清晰可见(如下图示例)。

---

### **3. 纹波波形分析**
- **典型纹波波形**:
  ![示波器纹波示例](https://example.com/ripple_waveform.png)
  - **频率**:与充电头开关频率一致(如65kHz、100kHz)。
  - **幅度**:合格充电头纹波通常 **<50mV**(USB PD标准要求≤200mV)。
- **异常情况**:
  - **高频振荡**: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
  - **大幅低频波动**:可能是负载突变或稳压环路问题。

---

### **4. 注意事项**
- **避免测量误差**:
  - 禁止使用长接地夹(会引入电磁干扰)。
  - 确保探头阻抗匹配(1:1探头更灵敏,但需注意示波器输入电压限制)。
- **安全操作**:
  - 勿触碰高压部分(如充电头初级侧)。
  - 测量时保持环境干燥,避免短路。

---

### **5. 参考标准**
- **USB PD协议**:输出纹波≤200mV(20MHz带宽下)。
- **行业通用**:优质充电头纹波通常控制在 **20~50mV** 以内。

---

通过以上步骤,可准确评估充电头的纹波性能。若纹波超标,可能需检查输出电容、电感或反馈环路设计。

网友:
果照呢?

二○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楼主:
冲了一会,发热我就不冲了,怕爆炸让你看笑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冲了一会,发热我就不冲了,怕爆炸让你看笑话

不不不,要继续测试啊,毕竟为大家做贡献是值得赞扬的...

二○二五年六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要继续测试啊,毕竟为大家做贡献是值得赞扬的...

典型看热闹不怕事大

网友:
开壳看看内部做工

网友C:
体积小功率大发热正常啊,我小米120W的能热到手拿不住

网友D:
我是来看看里面有没氮化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看里面有没氮化镓

肯定没有,我拍了与我之前普通PD的合影,它就是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小功率大发热正常啊,我小米120W的能热到手拿不住

那也太可怕了,附近有纸张能不能自燃?

网友E:
除了手机自带充电头(官方原封机)我是不会用第三方的,还是原配感觉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手机自带充电头(官方原封机)我是不会用第三方的,还是原配感觉放心。 ...

非常正确,最了解自己手机的还是原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太可怕了,附近有纸张能不能自燃?

那倒不至于高到那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要继续测试啊,毕竟为大家做贡献是值得赞扬的...

这个充电头今早完成了随身Wi-Fi的充电

哈哈,还挺快就完成了,没爆炸

可能爆炸都去了伊朗

伊朗普通人不争气

网友F:
就是18w左右的快冲,但是用料差,可靠性只有堵运气

这种给灯供电可以,别给手机充电,或者比较贵重的东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18w左右的快冲,但是用料差,可靠性只有堵运气

这种快充头有拆机的吗?想看看里面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快充头有拆机的吗?想看看里面什么样的

内部差不多,论坛以前很多拆机,可以翻一下,主要就一个18w左右的电源芯片(内含mos管),输出有协议芯片。

主要问题是元件能省则省,且元件功率余量不足,变压器垃圾,所以可靠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