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用老表MY65再修好一台菊水电源

楼主(2025-06-15):
上次坏掉的两台菊水电源,第一台用187修好了。这一台让老表上场。

不喜欢用的原因是因为信不过,这次校准好了,又有信心了。

维修这个事情也是和女人结婚一样的道理,一回生,二回熟,也要讲经验,熟能生巧!

问题在于,信心对于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绝对不可以产生怀疑。

要有信心必须是表精确可靠。了解了表才更有信心,否则买福禄克,不需要了解表,也能有信心。

其实我也想不到自己能修好两台,就像做梦一样,喔竟然做到了

网友A:
长此以往会精神衰弱吧

网友B:
要有货给你练手才行。

网友:
维修这个事情也是和女人结婚一样的道理……
这是俺第1次结婚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C:
说说修理过程啊

网友D:
难怪你塞车,原来你开马自达

网友E:
修电源的是你,成绩是你的,万用表不过是工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的是你,成绩是你的,万用表不过是工具而已。

过奖了,我只是把工具放到了他的位置,难为无米之炊 好工具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怪你塞车,原来你开马自达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修理过程啊

痛苦的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货给你练手才行。

都是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此以往会精神衰弱吧

是呀,还是由着它自在些

网友:
在电影《黑金》中,梁家辉的“名场面”是台词:你坐马自达,怪不得你塞车!

塞不塞车和车型以及品牌没有关系,不管你是奔驰还是劳斯莱斯,遇到塞车,都寸步难行

网友:
老表还带测频率

网友A:
我搞了个恒温电压基准,也就看看,误差无所谓,也懒得去矫正一堆万用表,电阻搞了套0.01-100M的,十进制,电容器用微波炉的1UF,0.9UF,基本上容量加0.05uf(里面有个10M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了个恒温电压基准,也就看看,误差无所谓,也懒得去矫正一堆万用表,电阻搞了套0.01-100M的,十进制, ...

很折腾呀,我都是现成电路板上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