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 贴片LED极性的判断学习

楼主(2025-06-15):
这种数码放大的清晰程度不足以辨别

换了一种拍摄:我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也就是蜂鸣档点亮了0603LED,如图:当时红色表笔绿色横杠的位置一侧

结论:底部有颜色的横杠一侧就是负极,这符合惯常的负极符号的惯例

下图是正面细节描写

此时,淡绿色那一侧是负极。或者记住DIE所在位置一侧为负极

这就是我自学+2楼 @jt8257 的帮助,在此致谢

网友:
这玩意可以理解就是二极管,有横线的是负极。

网友:
目测型万用表

楼主:
在数字万用表里红表笔接触内部电池正极,黑表笔接触内部电池负极

而在指针万用表里电阻挡是红表笔接触内部电池负极黑表笔接触内部电池正极

网友A:
裸眼你看得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眼你看得清吗?

0603LED 我判断谁也裸眼判断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0603LED 我判断谁也裸眼判断不了

我800度近视,戴眼镜是很难看清楚0603的, 取了眼镜凑近“闻”  看的清清楚楚。
我那些搞维修的同行各个都要放大镜才看得清楚这些小贴片,我这高度近视取了眼镜自带“放大镜”buff。
都不知道是该还是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800度近视,戴眼镜是很难看清楚0603的, 取了眼镜凑近“闻”  看的清清楚楚。
我那些搞维修的同行各个 ...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就去搞个近视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数字万用表里红表笔接触内部电池正极,黑表笔接触内部电池负极

而在指针万用表里电阻挡是红表笔接触内部 ...

我47表需要加1节电池才能点亮led,据说有高压led,那就费些繁琐才点的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47表需要加1节电池才能点亮led,据说有高压led,那就费些繁琐才点的亮。 ...

你所说的高压LED那应该指的是照明的,这种指示的没有高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就去搞个近视眼。

买个放大镜不好吗?有些小东西不是近视就能看的清楚的,近视眼不用近视镜裸眼能看清楚说明眼还没有老化。

网友:
清晰度始终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