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段时间看了下电烙铁,发现jbc大热,但是这个烙铁芯好像烙铁头是在不...

楼主(2025-06-15):
这段时间看了下电烙铁,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JBC系列大热,但是这个烙铁芯好像烙铁头是在不锈钢套管外面,又看了下不锈钢的导热效果,14-19 W/(m·K),而银414,铜384,铝228,铁73.3,碳钢52.3,

觉得会影响不小啊,还是白光T12,T20,T33,TX1,TX2一类在里面直接加热的好多了,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吗?

网友A:
这种还是头一回听说,245的头子不是一体的吗?不管用什么材料,导热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网友B:
砖头也导热差,但是你把它烧红进入热辐射高能辐射态 ,就可以突破导热系数  。电热丝间的耐高温填充物同样也是导热系数不高的材料。电热丝 产生的热辐射具有方向性。就可以只加热一段 ,而不对前段热电偶或热电阻传感器造成影响。

网友C:
JBC功率大,热容大,外面头子可更换。。。。。。。。白光芯头一体,难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是头一回听说,245的头子不是一体的吗?不管用什么材料,导热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

jbc是一个不锈钢管,里面发热丝,外面套烙铁头,
白光T12,T20,T33,TX1,TX2一类是里面发热丝,然后烙铁头,外面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C:
JBC功率大,热容大,外面头子可更换。。。。。。。。白光芯头一体,难换

jbc热熔小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砖头也导热差,但是你把它烧红进入热辐射高能辐射态 ,就可以突破导热系数  。电热丝间的耐高温填充物同样 ...

热传递几种方法材料热传递最直接吧,电烙铁焊接也不能靠热辐射,焊接还要融化一点点以后才能迅速传递热量过去良好的融化焊点,都知道“烧死”的烙铁头一层氧化物不好用,烙铁头要经常敷锡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JBC功率大,热容大,外面头子可更换。。。。。。。。白光芯头一体,难换

正是因为烙铁芯传递热量出来效果不太好才不得已加大烙铁头来提高效果?

楼主:
大师你应该各种各样的烙铁头用不少有不少体会,tx1这一种不锈钢管有没有插进烙铁头部分?还是只到根部那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传递几种方法材料热传递最直接吧,电烙铁焊接也不能靠热辐射,焊接还要融化一点点以后才能迅速传递热量 ...

靠热传导加热烙铁头的  有, 只不过很少  白光的890和威乐的 一些  是靠发热芯热传导加热烙铁头的  。大部分电阻式发热的烙铁 ,几乎都是靠发热丝的热辐射加热 烙铁头 再由烙铁头内部铜芯热传导至烙铁头尖部。实现热量传递 。如果走热传导那个思路  ,优先被加热的应该是 热电偶或热电阻传感器  。一个比烙铁头温度更高且加热优先级更高 的传感器  怎么去感知温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热传导加热烙铁头的  有, 只不过很少  白光的890和威乐的 一些  是靠发热芯热传导加热烙铁头的  。大 ...

jbc和白光这些电烙铁电热丝外面基本上是陶瓷末一路材料全部覆盖的,不存在电阻丝直接辐射烙铁头,陶瓷材料被加热以后直接辐射给烙铁头比通过一下导热不太好的不锈钢再去烙铁头应该是效果好很多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应该各种各样的烙铁头用不少有不少体会,tx1这一种不锈钢管有没有插进烙铁头部分?还是只到根部那里 ...

TX1钢管是只到根部,,,头子有这么大,,

网友:
我没实物,,,看图好像比T12要粗大不少

网友:
TX1有十来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jbc和白光这些电烙铁电热丝外面基本上是陶瓷末一路材料全部覆盖的,不存在电阻丝直接辐射烙铁头,陶瓷材料 ...

进入状态了 就不要考虑 导热系数的问题了  ,而且多出这一层让jbc拥有平面式热电偶,而且这个钢筒可以屏蔽过多热量对热电偶造成的影响。 而 t12是点式热电偶  。而936为了防止过多热辐射提前加热前端热电阻,专门搞了个不锈钢套管。对热量进行屏蔽。

网友:
白光一体芯头子。

网友:
锉刀打磨后的TX2

网友B:
这个外热式的 外壳 可很明显看出来 。同样道理 外热式通过调整烙铁头在辐射区长度 ,也是可以对温度进行一个粗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外热式的 外壳 可很明显看出来 。同样道理 外热式通过调整烙铁头在辐射区长度 ,也是可以对温度进行一 ...

不主动控温的不想用了,控制温度的能够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温度稳定,需要大量热能的时候又自动加大功率,平时几W维持温度,特别是自动降低温度自动待机更好,节能延寿

网友:
铜的反而不好,外面压合紧密度工艺要求更高了,里面传到热电偶快了外面更要贴合,钎焊焊料导热要求也更高了,铜的而且钎焊多次就融穿了就彻底坏了,热电偶离发热丝还是有点距离的离太远也不行温度不稳过冲严重回温虽好,是一种平衡回温和温度稳定都要兼顾,像t12空载不够稳持续焊接时回温又不太好,jbc245就是空载稳回温也算不错,有的jbc245回温很猛过冲也比较大,过冲大一般能代表回温好焊接后拿起立马过冲,但有的是开机过冲大持续焊接拿起反而不过冲焊接功率不大说明回温不行温度又不太稳如tpk245就是这样的可能皮薄了热容小了余热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