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环高HG-105LIX 18650充电器改IP2312 支持3A电流+修改支持21700

楼主(2025-06-15):
前阵子已经改好的,改得比较粗糙,所以只拍了几张照片
不过既然已经改好了就还是发出来吧,反正也没其他素材

原本外观

过程省略,因为忘了拍
就是把原本的元器件拆了,然后在另一面贴上一块IP2312充电模块然后接线 (注意做好绝缘,因为离得正负极比较近
IP2312板子刚好能放得下,所以就用了它,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板子

我外接了一个支持CC线的母座

在负极尾部打磨一下外壳就可以支持21700

前面对应位置开个孔,用来看充电指示灯

反正自己用的,粗一点也没所谓吧

感谢收看!

网友A:
用烙铁切割的确实有点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切割的确实有点粗糙

不是用烙铁切的
是用小电磨磨的,只是我没控制好
反正就自用,没所谓了,思路讲出来给大家有个参考就得了

网友:
还得配个好头子

楼主:
下次会改善

网友B:
越改越好用,再精致一些会更漂亮

网友:
整的粗糙了些

网友C:
这种带弹簧的夹具,负极那根线普遍比较细,过3A电流可能有点困难,我以前做2A的充电器的时候,都是把负极那根线换成粗一点的硅胶线。如果希望用3A充电,最好还是用正负极都是弹片的那种电池槽,夹得紧,能保证过流。

现在你已经是数码2段了,发帖不用审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带弹簧的夹具,负极那根线普遍比较细,过3A电流可能有点困难,我以前做2A的充电器的时候,都是把负极那 ...

这款负极是同时连铁槽和弹簧上的,光是细弹簧的话连1A也达不到的
线我用的是22AWG的,3A是没问题的,我那个测试架做的充电器也是用22AWG的
对,我现在回覆不用审核

楼主:
手艺不行,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改越好用,再精致一些会更漂亮

反正库存里有模块,不改一下就有点浪费了

网友D:
改装的不错,充电太快对于小容量电池也不是太好

网友:
实用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E:
3a充电电流,一般18650受不了吧

网友:
自用,没所谓的   哈哈

网友:
越改越好用!

网友F:
3a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的不错,充电太快对于小容量电池也不是太好

可以用充电头控制充电电流
比如5V2A, 5V1A的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充电电流,一般18650受不了吧

动力电池就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a这么大的电流?

觉得大,也可以用充电头控制充电电流
比如5V2A, 5V1A的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