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pwm失控请教

楼主(2025-06-15):
用esp32-s3-n16r8开发板(micropython语言)
做了一个网络时钟。

4位0.96寸tft彩屏做 时分显示
4位0.96寸tft彩屏做月日显示。

遇到一个奇怪的小问题:
当链接电脑调试时,pwm控制背光正常,
但是 脱离电脑独立运行后
pwm就失控导致背光太亮,刺眼。

请教 坛子里的朋友:

这是咋回事?
1)代码问题?
2)硬件问题?

主代码见下:
# main.py - 集成月日显示的8屏网络电子表主程序(调用week_display模块)
import machine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PWM, SPI, RTC
import time
import ntptime
from st7735 import ST7735
from digit_font import DIGIT_FONT
from week_display import WeekDisplay
from neopixel import NeoPixel
import gc
import random

# 全局PWM对象 - 初始化为0,在ScreenController中设置实际亮度
screen_backlight = PWM(Pin(13), freq=1000, duty=200)

class Config:
    """系统配置类"""
    COLORS = {
        'BLACK': 0x0000,
        'RED': 0x0fF8,       # 红色
        'GREEN': 0xF81F,     # 绿色
        'BLUE': 0xFF00,      # 蓝色
        'YELLOW': 0xf0ff,    # 黄色
        'MAGENTA': 0xfef0,   # 粉色(品红)
        'CYAN': 0xff0f       # 青色
    }
    WIFI_SSID = "xxxxx"
    WIFI_PASSWORD = "xxxxxxx"

    # 时分屏幕引脚(原4个)
    TIME_SCREEN_CS_PINS = [7, 6, 5, 4]    # 时十位, 时个位, 分十位, 分个位
    TIME_SCREEN_RST_PINS = [18, 17, 16, 15]

    # 月日屏幕引脚(新增4个)
    DATE_SCREEN_CS_PINS = [1, 2, 8, 38]  # 月十位, 月个位, 日十位, 日个位
    DATE_SCREEN_RST_PINS = [14, 45, 46, 47] # cs=Pin(38), rst=Pin(42)可以用

    # 星期显示配置
    WEEKDAY_PIN = 9       # NeoPixel连接的GPIO引脚
    WEEKDAY_LED_COUNT = 7 # NeoPixel灯数量

    SCREEN_DC_PIN = 12
    SCREEN_BL_PIN = 13
    UTC_OFFSET = 8
    NTP_SERVERS = ['cn.pool.ntp.org', 'ntp.aliyun.com', 'time.google.com']
    TIME_SYNC_INTERVAL = 3600

    # 秒指示灯配置
    LED_COLORS = [
        (1, 0, 0), (0, 1, 0), (0, 0, 5),
        (1, 1, 0), (1, 0, 1), (0, 1, 1)
    ]
    SECOND_LED_PIN = 3     # 秒指示灯引脚
    SECOND_LED_NUM = 2     # 秒指示灯数量

class SecondIndicator:
    """秒指示灯控制器"""
    def __init__(self, config):
        self.config = config
        self.pin = config.SECOND_LED_PIN
        self.num_leds = config.SECOND_LED_NUM
        self.strip = NeoPixel(Pin(self.pin, Pin.OUT), self.num_leds, bpp=3, timing=1)
        self.colors = config.LED_COLORS
        self.current_color_idx = 0
        self.blink_state = True
        self.blink_counter = 0
        self.timer = machine.Timer(0)
        self.timer.init(period=500, mode=machine.Timer.PERIODIC, callback=self._tick)

    def _tick(self, timer):
        self.blink_counter += 1
        if self.blink_counter >= 2:
            self.blink_counter = 0
            self.current_color_idx = (self.current_color_idx + 1) % len(self.colors)
        self.blink_state = not self.blink_state
        if self.blink_state:
            self.set_color(self.colors[self.current_color_idx])
        else:
            self.turn_off()

    def set_color(self, color):
        for i in range(self.num_leds):
            self.strip[i] = color
        self.strip.write()

    def turn_off(self):
        for i in range(self.num_leds):
            self.strip[i] = (0, 0, 0)
        self.strip.write()

    def stop(self):
        if self.timer:
            self.timer.deinit()
        self.turn_off()

class ScreenController:
    """屏幕控制类 - 管理8个屏幕(4个时分+4个日月)"""
    def __init__(self, config):
        self.config = config
        self.screens = []
        self.time_color = None
        self.minute_color = None
        self.month_color = None
        self.day_color = None
        self.display_colors = [color for name, color in config.COLORS.items() if name != 'BLACK']

        # 初始化SPI
        #self.backlight = Pin(config.SCREEN_BL_PIN, Pin.OUT, value=1)
        self.spi = SPI(1, baudrate=20000000, sck=Pin(10), mosi=Pin(11))
        # 初始化SPI(MOSI使用GPIO11,避免与PWM冲突)
        global screen_backlight
        self.backlight = screen_backlight
        self.backlight.duty(200)  # 确保25%亮度

        # 初始化时分屏幕(前4个)
        for i in range(len(config.TIME_SCREEN_CS_PINS)):
            lcd = ST7735(80, 160, self.spi, dc=Pin(self.config.SCREEN_DC_PIN),
                         cs=Pin(config.TIME_SCREEN_CS_PINS[i]),
                         rst=Pin(config.TIME_SCREEN_RST_PINS[i]))
            self.screens.append(lcd)
            lcd.fill(self.config.COLORS['BLACK'])
            lcd.show()

        # 初始化月日屏幕(后4个)
        for i in range(len(config.DATE_SCREEN_CS_PINS)):
            lcd = ST7735(80, 160, self.spi, dc=Pin(self.config.SCREEN_DC_PIN),
                         cs=Pin(config.DATE_SCREEN_CS_PINS[i]),
                         rst=Pin(config.DATE_SCREEN_RST_PINS[i]))
            self.screens.append(lcd)
            lcd.fill(self.config.COLORS['BLACK'])
            lcd.show()

        # 初始化颜色
        self.update_random_colors(force=True)

    def update_random_colors(self, force=False):
        """更新4组颜色(时、分、月、日)"""
        # 首次初始化或强制更新
        if force or any(color is None for color in [self.time_color, self.minute_color, self.month_color, self.day_color]):
            # 手动实现不重复随机选择
            colors = self._get_unique_colors(4)
            self.time_color, self.minute_color, self.month_color, self.day_color = colors
            print(f"初始化颜色 - 时:{self.time_color:04X}, 分:{self.minute_color:04X}, 月:{self.month_color:04X}, 日:{self.day_color:04X}")
            return

        # 保存历史颜色
        last_colors = {self.time_color, self.minute_color, self.month_color, self.day_color}

        # 优先使用新颜色(排除历史颜色)
        available = [c for c in self.display_colors if c not in last_colors]
        new_colors = []

        # 尝试选择4种新颜色
        temp_colors = available.copy()
        while len(new_colors) < 4 and temp_colors:
            idx = random.randint(0, len(temp_colors) - 1)
            new_colors.append(temp_colors.pop(idx))

        # 若新颜色不足,从所有颜色中补充(可能包含历史颜色)
        while len(new_colors) < 4:
            color = random.choice(self.display_colors)
            new_colors.append(color)

        # 确保4种颜色不同(最终检查)
        while len(set(new_colors)) < 4:
            for i in range(4):
                if len(set(new_colors)) >= 4:
                    break
                new_colors[i] = random.choice(self.display_colors)

        # 应用新颜色
        self.time_color, self.minute_color, self.month_color, self.day_color = new_colors
        print(f"颜色已更新 - 时:{self.time_color:04X}, 分:{self.minute_color:04X}, 月:{self.month_color:04X}, 日:{self.day_color:04X}")

    def _get_unique_colors(self, count):
        """自定义不重复颜色选择函数"""
        colors = self.display_colors.copy()
        result = []
        # 随机选择不重复颜色
        while len(result) < count and colors:
            idx = random.randint(0, len(colors) - 1)
            result.append(colors.pop(idx))
        # 若颜色不足,用剩余颜色填充(概率极低)
        while len(result) < count:
            result.append(random.choice(self.display_colors))
        return result

    def draw_digit(self, screen_idx, digit, group):
        """绘制数字,group=0:时分, group=1:月日"""
        if 0 <= screen_idx < len(self.screens):
            # 选择颜色(时分组或月日组)
            if group == 0:  # 时分组
                color = self.time_color if screen_idx < 2 else self.minute_color
            else:  # 月日组
                color = self.month_color if screen_idx < 6 else self.day_color

            # 绘制数字
            self.screens[screen_idx].fill_rect(5, 20, 70, 120, self.config.COLORS['BLACK'])
            for seg in DIGIT_FONT.get(str(digit), []):
                seg(self.screens[screen_idx], 5, 20, color)
            self.screens[screen_idx].show()

    def clear_all(self):
        for screen in self.screens:
            screen.fill(self.config.COLORS['BLACK'])
            screen.show()
        self.backlight.value(0)

class WiFiConnector:
    """WiFi连接管理类"""
    def __init__(self, config):
        self.config = config
        self.wlan = None

    def connect(self):
        import network
        self.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self.wlan.active(True)
        if self.wlan.isconnected():
            return True
        self.wlan.connect(self.config.WIFI_SSID, self.config.WIFI_PASSWORD)
        for _ in range(20):
            if self.wlan.isconnected():
                return True
            time.sleep(0.5)
        return False

    def disconnect(self):
        if self.wlan and self.wlan.isconnected():
            self.wlan.disconnect()
            self.wlan.active(False)

class TimeSync:
    """时间同步类"""
    def __init__(self, config, rtc, wifi):
        self.config = config
        self.rtc = rtc
        self.wifi = wifi

    def sync_time(self):
        if not self.wifi.connect():
            return False
        for server in self.config.NTP_SERVERS:
            try:
                ntptime.host = server
                ntptime.settime()
                local_time = time.localtime(time.time() + self.config.UTC_OFFSET * 3600)
                self.rtc.datetime((local_time[0], local_time[1], local_time[2], local_time[6],
                                  local_time[3], local_time[4], local_time[5], 0))
                print(f"时间已同步为: {local_time[3]:02d}:{local_time[4]:02d}:{local_time[5]:02d} 星期{local_time[6]+1}")
                return True
            except:
                continue
        self.wifi.disconnect()
        return False

def main():
    """主程序入口"""
    config = Config()
    screen_ctrl = ScreenController(config)
    wifi = WiFiConnector(config)
    rtc = RTC()
    time_sync = TimeSync(config, rtc, wifi)
    second_indicator = SecondIndicator(config)

    # 初始化星期显示模块(使用配置中的引脚和LED数量)
    week_display = WeekDisplay(pin=config.WEEKDAY_PIN, count=config.WEEKDAY_LED_COUNT)

    # 首次同步时间
    if not time_sync.sync_time():
        print("警告:首次时间同步失败,使用设备现有时间")

    # 屏幕映射关系
    time_screen_mapping = {0: 0, 1: 1, 2: 2, 3: 3}  # 时分屏幕索引到数字位置
    date_screen_mapping = {4: 0, 5: 1, 6: 2, 7: 3}  # 月日屏幕索引到数字位置

    last_second = -1
    last_minute = -1
    last_sync_time = time.time()

    try:
        while True:
            current_time = rtc.datetime()
            year, month, day, weekday, hours, minutes, seconds, _ = current_time

            # 时分数字(倒序排列)
            time_digits = [minutes % 10, minutes // 10 % 10, hours % 10, hours // 10 % 10]

            # 月日数字(倒序排列)
            date_digits = [day % 10, day // 10 % 10, month % 10, month // 10 % 10]

            # 每秒更新一次显示
            if seconds != last_second:
                last_second = seconds

                # 每分钟切换颜色
                if minutes != last_minute:
                    last_minute = minutes
                    screen_ctrl.update_random_colors()

                # 更新时分显示(前4个屏幕)
                for screen_idx, digit_idx in time_screen_mapping.items():
                    screen_ctrl.draw_digit(screen_idx, time_digits[digit_idx], group=0)

                # 更新月日显示(后4个屏幕)
                for screen_idx, digit_idx in date_screen_mapping.items():
                    screen_ctrl.draw_digit(screen_idx, date_digits[digit_idx], group=1)

                # 更新星期显示(0=周一,6=周日)
                week_display.show_weekday(weekday)

                # 每小时同步一次时间
                if time.time() - last_sync_time >= config.TIME_SYNC_INTERVAL:
                    if time_sync.sync_time():
                        last_sync_time = time.time()

            # 垃圾回收,防止内存泄漏
            gc.collect()
            time.sleep(0.1)  # 降低CPU使用率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 忽略中断,确保继续执行
        pass

    # 清理其他资源
    try:
        wifi.disconnect()
        print("[WiFi已断开]")

        second_indicator.stop()
        print("[秒指示灯已关闭]")

        week_display.clear()
        print("[星期显示已清空]")

        # 关闭屏幕
        screen_ctrl.clear_all()
        print("[屏幕已清空]")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f"清理其他资源时出错: {e}")

    # 最终确认信息
    print("\n程序已安全退出")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网友:
供电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