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型号WYX-1505000_15V-5A电源

楼主(2025-06-15):
       此是二手旧电源当时觉的做工还可以,每个花五个大洋买入共入手了十个,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是都是有问题,表现为电源输出电压都是有一致性的无规律地不停抖动变化现象,后经过反复测量各电子元件都无问题,唯一的是UC3843的7脚工作电压约7V在正常值范围低点,因此分析判定是工作电压低在临界点所至,是电源设计选件上岀了问题?还是变压器老化所致所以整批次淘汰下来?处理方法是在连接电路图D3二极管的变压器增加绕线圈提高UC3843的工作电压问题都解决了,后来继续使用三年多了目前已有陆续损坏两个,拆解后发现都是C7电解电容引脚漏液霉烂损坏所致…,因此将所有的电源拆卸后测量各电解电容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容量和怀孕与引脚漏液霉烂问题,现已全部更换继续使用准备再战十年不是问题。

注:此电源带有很大块2mm厚占满整个电路板的L型铝散热板因拆解未拍照入。

网友:
用料看着还算可以

网友:
15伏输出比较少见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一般,不知道有没有虚标?

网友:
5元一个不算贵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15V能用的地方不多啊。

网友:
输出电压低,波动带负载差,首先就要检查初次级的电解电容。

网友:
应该算中规中矩吧,价钱可以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抽丝剥茧寻找问题的根源并逐一排解

网友:
原来是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真是很有耐心

网友:
看起来品质用料还不错的

网友:
高手,直接就能找到故障根源

网友:
楼主分析彻底

个人觉得就是设计问题,轻载和重载工况下ic供电电压及电流应有充分余量。

网友:
另外没表厂家的电源,可能认为都是山寨货,不过五毛钱一个还是可以的,没事折腾下也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