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个小巧迷你打蛋器,骗点家元换螺丝刀

楼主(2025-06-15):
天热了,天天家里买冰棍雪糕

想家里有冰箱,能不能自己做啊,纯冻水肯定是不好吃冰了
看有出售冰淇淋粉的,加点牛奶冻上就是好吃的大冰砖
但还要打发再冻才能好吃
手动打发会把人累成狗
专业的打蛋糕奶油的又有些贵,于是在多多上看到有个几块钱的小东西,充电的打蛋器,还能打奶油,做蛋糕,啥活儿都能干
于是我就买了一个,六块多钱。

买回来,拿到手里面感觉好轻,想电池肯定容量不会大,也许打能够打一根冰棍。
果然,打了一个冰棍就打不动了。
于是想到是否拆开换成直接5V电,然后随便搞个充电头就插电用呗

声明一下,纯水帖,只是为了睦板的那个螺丝刀。
希望各位大佬有元子的帮个元场,没元子的帮个顶场。
为睦板的那个螺丝刀谢谢大家了

以下是拆解改装过程,改装过程还遇到了个真烦人的事情。
一个主机,一个搅拌棒

搅拌棒是直接插到电机轴上的,初次使用插接得也算坚实

三档搅拌速度,也就是电机三个转速,分别三个蓝色小灯指示
有特点的是连续按动开关可以切换转速,但当某一转速使用一段时间后,再按就是关机了,就不是调速了

用手机充电器typec充电时候显示红灯

拆不好拆,好像是什么粘合的还是什么超声波焊接
用大力钳夹夹夹,就夹开了

主机的大零件不多,壳、电机、主板、电池

主板,轻触开关、4个led指示灯

主板,typec口,充电用

14500电池无字,测量电压应该为锂电池

‌LTH7是一款单节锂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管理芯片‌,支持4.5V-5.5V输入电压(推荐USB 5V供电),最大充电电流500mA,采用SOT23-5封装,具有低静态电流(待机模式20-70μA)、自动温度调节、充电状态指示等功能,适用于3.7V锂离子电池(如18650、聚合物电池等)。‌‌

A2SHB是场效应晶体管

接线盘,两个电机,两个电池

中间两个蓝色接电机
两端一红一蓝接电池,红色接电池负极,蓝色接电池正极
与大家通常的作法有点不太一样

蓝色接电池正极

红色接电池负极,在这里我还特地注意了这一点

于是我拆掉电池,把红色直接与typec的正极接了起来
相当于把电池负极接到了typec的正极
然后插到一个充电头上,充电头插了个USB电流表
插电后,电流表上就没字了

调整线路后,把红线接到电路板电池正极处就好了
相当于typec直接当电池使用

再通电,有显示了,电流不是很稳定

能转,能调速,用着也挺好

丢掉电池,然后把板和电机再装回去

由于使用的不是卡扣或者螺丝安装的,所以我使用了502胶把两块外壳粘接到一起
并用夹子固定以便粘接牢固

后续,使用充电器直接连接这个小东西搅拌,没多久电机过热
电机轴也过热,把搅拌头插接电机轴处的塑料套管烫松了,转着转着搅拌头掉了,再插就插不回去了
于是联系专家,卖家也很爽快,直接退款

以上就是我买和改和拆和退的整个过程吧
感谢大家的浏览
麻烦看哪位好心大哥手头宽裕就帮我刷点大家元子,为兑换睦板的螺丝刀我又骗大家一次
祝送我家元的朋友们工作顺利,家庭和美
祝不送我家元的朋友们事业发达,爹妈幸福

网友:
拆过 改动过也能退? 牛

网友A:
颜色不对应正负极,我就被坑了一次,把一个抽水器的板子烧了

网友:
小巧玲珑啊

网友:
用来打咖啡也是不错的。

网友:
自己弄个小 电机 ,夹个小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充电器直接连接这个小东西搅拌,没多久电机过热,是不是打的量过了,这电机太小了,力道没多大点

网友:
小孩过家家的玩具

网友:
这个是工业垃圾啊

网友:
可以调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不对应正负极,我就被坑了一次,把一个抽水器的板子烧了

小玩具电机不耐用
昨天改个电蚊拍,改锂电池和c口充电板,也被原来的电池线颜色骗了,怎么没输出,只有0.9v?原来是输出到电路板正负反了,充电板带保护的

网友:
有手电钻的话,那个搅拌杆子还能夹在手电钻上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不对应正负极,我就被坑了一次,把一个抽水器的板子烧了

这是厂家故意的,你不小心烧坏了,厂家也没责任保修,你就得买新的了

网友:
做冰淇淋需要一边制冷一边搅拌的,这个东西等冰淇淋动粘稠后基本上就打不动了。

网友:
几十年了,都一直是纯手工打蛋

网友:
继续修复,或者直接把搅拌头粘死在主机上。

网友:
还不错,使用了18650的锂电池

网友:
人场、钱场我都捧了,下一步是不是该给我寄雪糕冰棍吃了

你是要换那个棘轮螺丝刀吗?

网友:
这种打个蛋花羹还是不错得,打发蛋糕得话就算了吧。

网友:
这电机搅拌饮料还可以,打鸡蛋有些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