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直驱T12烙铁头

楼主(2025-06-15):
用现成的设备器件, 简单组装一下, 看下直驱的电压 - 温度关系;

3V 可去到70度
6V - 220度, 可融63锡了
8V - 320度, 可融 普通锡了
9V - 360度, 用的很流畅了; 发热芯电阻8欧左右 这时功率大约10W, 支架上的烙铁头部分 温度并不高 手还是可以触碰的;
没有温控, 没有再往上;

温度不是很稳定, 一直在跳, 记录的是高温;

用的头子是2手原装头, 沾锡确实很好,T12的良好使用体验, 相当部分是源自于这个头子, 沾锡效果不亚于 紫铜头

网友:
可调温电烙铁,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A:
电源功率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B:
这样可能就不需要烙铁头里面的温度探测器的事情了,更简单。

网友C:
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电就偏离T12头子的设计初衷了,而且由于其热容量小,在焊接大焊点时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还是老老实实加上恒温控制板并采用24V高电压供电吧,那叫一个爽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够就没有问题

我这个 便宜的 潮州货, 满功率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能就不需要烙铁头里面的温度探测器的事情了,更简单。

配合一个9V电源, 就是一只定温烙铁 在330度左右; 2A电流 功率18瓦 已经能日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电就偏离T12头子的设计初衷了,而且由于其热容量小,在焊接大焊点时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

这个电源标称可到24V, 一步一步来 看全状态能好多少

网友D:
T12感觉升温快 但是烫锡不容易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2感觉升温快 但是烫锡不容易化

选 马蹄头 之类 大热容的, 应该改善点

网友:
普通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E:
低电压可以用T12,但是不如24V供电加控制板的好用,凑合着用吧。

网友F:
回温如何?电压低电流小,遇稍大点的焊点,温度一下子就降低了,24V供电的话,满功率回温快。

网友G:
谢谢分享,制作、使用帖
这直驱模式,焊大焊点是否给力,试过12v直驱能把t12头子烧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电压可以用T12,但是不如24V供电加控制板的好用,凑合着用吧。

我后面会把整套组装好 来用的, 这次是为了验证一下想法: 其实常用9V就够了, 更高电压 提高了 通电升温速度, 回温速度, 使用体验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温如何?电压低电流小,遇稍大点的焊点,温度一下子就降低了,24V供电的话,满功率回温快。 ...

是的, T12还有超压使用(高于24V) , 使用体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制作、使用帖
这直驱模式,焊大焊点是否给力,试过12v直驱能把t12头子烧红 ...

不计较寿命, 高压有利于使用

网友:
这属于是极简风格

网友H:
这616小板十苹果电源,也是方便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616小板十苹果电源,也是方便好用些

是的, 我也买了控制板, 下一步会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