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ADATA/威刚 UV128 64G U盘拆解

楼主(2025-06-15):
在小红书上19.9元购买了一个威刚64GU盘,该U盘推拉手感很好,很解压,比金士顿的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19(PS2319) - F/W 10.08.5D [2024-06-06]
闪存识别码: 983E98B3 - Toshiba(东芝) [TLC]

可以无损拆开,显然这PCB板只支持TSOP48。

主控确实是PS2251-19,铠侠的颗粒,不过是黑片。

楼主:
用较新的ChipGenius测试一下,这下可以看到颗粒型号了。

网友A:
经典群联方案,标签下面颗粒应该是群联降级片
楼主测个速度看看

网友B:
这个是正品吗

网友C:
打磨片,咋流出来的

网友:
颗粒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品吗

威刚的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磨片,咋流出来的

下游产商,谁知道咋流出来的呀,之前哔哩哔哩看维修U盘,威刚还有用划线片的

网友:
是物超所值还是物有所值?

网友:
还可以再加一个颗粒?

网友D:
什么是黑片

网友E:
怎么看是黑片

网友:
想办法在背面再焊个颗粒

网友F:
说实话不是很稳定,用用动不动就没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是黑片

没有存储颗粒原厂Logo,加上不知道是什么的编号,一眼就是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黑片

还好,能接受,没什么重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不是很稳定,用用动不动就没响应了

这款估计批次不一样,用的方案肯定很多,每个人买到的方案估计都不一样。

网友:
没有原厂打标的,原厂就准备淘汰的垃圾,不过比划线标好一点

OCZ就是因为使用黑片导致大量返修倒闭的

网友:
买过几次ADATA  512MB的号称SLC的U盘,前两次质量还可以,最近一次买了5个用没几天已经有3个出问题。用厂家提供的量产工具,容量直接缩减,还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典群联方案,标签下面颗粒应该是群联降级片
楼主测个速度看看

速度太慢了,没耐心测试完

读取120M,写入开始有80-100M,后面降低到20M
撕下颗粒上面的标签,一串不知道是什么的编号,也没有铠侠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