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3Pro用着突然白屏,一分钱修复它!

楼主(2025-06-15):
美女邻居今天下午送修一台苹果13PRO,说用着用着就白屏了

拆下尾部螺丝后,上苹果售后的拆屏设备(5000块)

加热完成后,吸盘提起屏幕

拆开后,里面相对还好,指纹不多

拆下屏幕

这类突然白屏的,大概率是可以应急修好的

准备日本进口手术刀

手术刀刮开对应的两个点

用3000块钱的JBC烙铁对两个点加锡

用0.1mm的漆包线焊接好两个点(这截线值一分钱

装屏开机,苹果LOGO亮起了,证明修复了

拆下屏幕用绿油绝缘固定下漆包线

准备装回屏幕

清洁好内部,保持干净

合上屏幕,打好尾部螺丝开机

完美修复苹果13PRO白屏,这属于应急修复,后续是否用得住就看造化了!

前后耗时80分钟,手术费当然不会低的,今晚又有鸡腿吃了!!
END

网友A:
PCB铜箔断线,漆包线连接修复?
怎么判断出是那两个点之间断了呢?

网友B:
关键是怎么判断这两个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铜箔断线,漆包线连接修复?
怎么判断出是那两个点之间断了呢?

修多了就知道了
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
这个必须要专业人员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电路图和维修手册很重要

网友C:
如果把设备折旧费和电费算上可能就不是一分钱

网友:
一会弄出来一个5000,一会儿捯饬出来一个3000,最后用1分钱解决问题,我仿佛看见一个sean版拿着二向箔在打蚊子

网友:
苹果售后的拆屏设备(5000块),日本进口手术刀,3000块钱的JBC烙铁,装备齐全。
还有0.1mm的漆包线。最主要的还是人。

网友D:
所以维修这事不能当着顾客动手,不然人家看你只飞了一根线就解决了问题,觉得维修费不值鸡腿价

网友E: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F:
线应该粗很多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设备折旧费和电费算上可能就不是一分钱

只算铜线材料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应该粗很多才好

0.1mm足够,再粗也可以,就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铜箔断线,漆包线连接修复?
怎么判断出是那两个点之间断了呢?

通病故障,有专门修屏的人去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维修这事不能当着顾客动手,不然人家看你只飞了一根线就解决了问题,觉得维修费不值鸡腿价 ...

可以当着顾客面修的,这是屏幕手术,时间久,仅仅是手术费,谈好价格修就是了,谈不拢就不动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怎么判断这两个点的??

通病故障,网络上有分享维修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通病了。

是的,方法就那些,试过行就行,不行就修不好

iPhone 13Pro绿屏应急修复-又是一分钱的成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9106-1-1.html

网友:
不错,飞线工整

网友:
这应该是这种机型的通病,但是也只有专业维修的才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