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马桶盖不缓降修理,省了一百多块钱

楼主(2025-06-15):
用了8年的松下冲洗马桶圈,前几天发现上盖缓降坏,一盖直接砸下来。以为是阻尼器坏了,找到一家卖松下马桶圈配件的店家,店家让先检查上盖的转轴是否裂。一看,果然如店家所说,转轴裂开,应该是通病。店家让买一个转轴加固圈,19元一个。今天到货,先用胶水粘住开裂处,然后将加固圈轻轻敲入。装回,修复。省下一百多换上盖的钱。

上盖缓降失灵

转轴处能看到开裂

拆下上盖

裂开处用胶水先粘回

加固圈,不锈钢材质

套上加固圈

完美修复

网友:
这个就19块?

楼主:
是的,小贵,但自己找材料麻烦,买一个方便。

网友:
国产的马桶,是阻尼胶漏了,家里东鹏的,用了10几年,前几年开始咣咣的砸,自己买了些阻尼胶加进去,开始是降得很慢,比原厂还慢,3年就基本无效

网友:
自己动手又省200

网友:
如是纯进口的至少可用20年吧,材质工艺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A:
水洗是不是很舒服?

网友:
材料不太好

网友:
鬼子计划性报废的一部分,国人学坏了,精湛的技艺就是刚出保坏

网友:
不错一个加固圈解决问题,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至少花费19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洗是不是很舒服?

水洗主要是干净卫生,洗完再热风吹干,比用厕纸好多了。

网友:
我有一台松下波轮洗衣机的翻盖其中一个轴也是断裂了目前还没有修好,不过也可以将就使用就是打开盖子和合上盖子不够顺畅。

网友:
专用配件省事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洗是不是很舒服?

俺直接装了个妇洗枪,直接手动的。

网友:
看起来是通病,以后遇到了就知道如何修理了

网友:
旁边的间隙看似节省材料,实际是坑

网友:
这个胶水看着不好看

网友:
用扎带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