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微型风扇的维修

楼主(2025-06-15):
两个风扇,一个风扇是之前由于手机充电器USB接口内部塑料块断裂缺失,导致反插,正负反插导致的lth7充电芯片损坏,更换后认为修好了,可是最近充电发现总是充不满或者打开风扇不转,拆开后发现有个贴片三极管烧了,没有型号,不知道如何替换?故请教,从旧电路板拆下的不知道型号是否可以替换?

买荣耀手机赠送的风扇拆开后

损坏的电路板
另一个风扇是,最近总是转会就停,以为电池不行了,拆开后,因为是双头,分别测电流,一个头转起来电流0.4-0.5A左右,另一个1.1安左右,估计是电流过大,导致电路保护,拆开电机后,发现电机碳刷正常,转动未觉得有阻滞,滴加缝纫机油后,电流降到0.7左右,但仍然保护停机,由于没有其他好的处理办法了,暂时仅接一个头使用。请教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增加电机润滑性,降低工作电流?忘记拍照了,后面有机会再补上吧。

网友:
三极管用S8050代替试试,丝印J3Y

网友:
淘宝垃圾老,,老5  老4多有这种风扇驱动板,,多买几块换了试试,,开关做出来。4毛一个,三档  4v   9v   12v

网友:
可能买一个电机换一下靠谱些吧,这种毛病修了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有刷电机?那就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直接搞电脑的那种,无刷电机又耐用高效

网友:
估计与没有烧的场管相同,都是SI2302。

网友:
搜这个8脚芯片的应用电路啊,那个脚正好接管子

网友:
这个烧得有点厉害,估计板层遭殃了,搞个微型无刷电调替换

网友:
2楼的方案可以试试,j3y是常用的

网友:
我有个差不多的,3脚芯片丝印J3Y,8050三极管,找找看别的板子有没有
如果要专门买元件修还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
淘宝好多替换板,如果没有折腾的心就直接买个板子替换即可。

网友:
直接换新的也不贵吧   修多耽误时间

网友:
淘宝好多替换板

网友:
使用NMOS管更换试试。

网友:
小电器自己修修不错的。

网友:
玩着修可以,为了用就算了吧

网友:
周末改了一个有刷变无刷风扇失败了,从头戴耳机式风扇拆的板和电机,把扇叶剪掉嵌入原扇叶中,转的很好可惜是反转,剪了板发现霍尔不好改又把扇叶磁铁圈掏出来掉了个方向可以顺时针转,可惜整的不规整中间轴也变形转不动了

网友:
这种风扇,那个三脚一般是8050。

这种东西本就是玩具,板子坏了,拆下电机电池后就可以扔了

网友(2025-07-29):
电池座有套也会插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