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华帝破壁机不通电维修求助

楼主(2025-06-15):
华帝破壁机,进水后烧主板了,测量发现双向可控,电源管理芯片,电容,电阻坏了,电源管理芯片扫黑炸了,电容,可控硅短路,电阻炸了,维修后更换了双向可控硅bt139,电源管理芯片AP8505,外加电容400v10uf,两个电阻,故障依旧,测量后发现300v直流有,5v电流有,求教大神,

网友A:
为什么不先检查主控芯片还正常不,看你这个状况,主控完蛋了,外接5V看看主控还能不能开机,不行就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先检查主控芯片还正常不,看你这个状况,主控完蛋了,外接5V看看主控还能不能开机,不行就换板吧。 ...

请教一下,从哪里接5v

网友B:
不开机先检查各个电压    你这电源都炸了的不是应该先检查主控供电是否短路    然后可调电源给合适电压看看主控是否还活着  不然只能弃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先检查各个电压    你这电源都炸了的不是应该先检查主控供电是否短路    然后可调电源给合适电压看看 ...

电压查了查,220进有,电源管理芯片那里300v,5v有,一开始短路,换了我说的零件不短路了,我想请教一下用可调电源5v接在哪里测试控制版?能不能具体给说说

网友:
单片机不出意外的话一波带走了,这种就没得修,直接换板。如果是九阳苏泊尔啥的基本能淘到板,贴牌的不好说。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看的脑袋疼!

网友:
司令部还在吗?

网友:
听楼上坛友的,先检查单片机还能不能工作。

网友:
5v有不显示,就可以换板了

网友C:
多半单片机挂了,第一时间外挂电源测试单片机好坏。

网友:
主芯片也可能会坏的

楼主:
就是想问问怎么测单片机好坏,楼上说外接5v从哪里接可以检查呀?有没有大神给指导一下,买了一个新的,这个就当学习了

楼主:
图片倒是有清晰的,就是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单片机挂了,第一时间外挂电源测试单片机好坏。

请教一下,怎么外接电源?在哪里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外接电源?在哪里接,

第一张图底下有一个电解电容,一般是芯片的供电,可调电源先3.3V接上电容的两脚,看数码管有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底下有一个电解电容,一般是芯片的供电,可调电源先3.3V接上电容的两脚,看数码管有没有显示 ...

好的,谢谢!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