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蓝牙耳机充电器,LX6625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5-06-16):
一个蓝牙耳机,插上充电器,不显示,费了老大劲终于拆开了。

里面有一颗芯片烧了,就一个芯片来控制充电、电量显示等
在马爸爸处找不到同型号的芯片LX6625,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只能报废了

网友:
我有一个华强北的,也是插电不亮灯,不充电,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这个型号是不好找。刚替你查了。

网友:
维修难度太大,直接放弃吧。

网友:
这种型号的东西太难找了

网友:
这耳机太便宜了,也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这个简单啊:一个充电宝板直接飞线轻松搞掂。还有更简单的 4056一片,至于数码显示部分么,直接点亮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一个充电宝板直接飞线轻松搞掂。还有更简单的 4056一片,至于数码显示部分么,直接点亮88 ...

这个可以搞  只是没有数字显示

网友:
咸鱼币里面咸鱼币一分钱包邮,看见有蓝牙耳机的时候撸几个,大概10万咸鱼币

网友:
tp4054飞线吧

网友:
如何不想放弃就买个二手的,不过这玩意儿的二手的也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是不好找。刚替你查了。

我在怀疑是不是定做的芯片啊

楼主:
手上倒是有4056,等空了,改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