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款易来的灯不亮坏了好长时间 看不出来哪坏了

楼主(2025-06-16):
黄色变压器无输出

网友A:
一张图,还是半边,要表达什么

网友B:
开关电源,不能单看变压器输出,多测几个点才行

网友:
易来易来容易得来是不是也容易坏?

网友:
挨个找毛病吧,这张照片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C:
先看灯珠是否有坏的。

网友:
测输出电压,没有输出,输出没有短路就先修电源部分。

网友:
改开关恒流

网友:
这个好像LED恒流控制模块。我也有一块。没有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图,还是半边,要表达什么

电源坏了不发热么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能单看变压器输出,多测几个点才行

那个保险都能连通三极管也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灯珠是否有坏的。

灯盘不插也没有输出无线模块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灯珠是否有坏的。

两个颜色都不亮,没有wifi信号,模块驱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灯珠是否有坏的。

有次放了几个月能亮一回

网友D:
這個YEELIGHT我是壞LED驅動IC SY8745~建議先死馬當活馬醫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YEELIGHT我是壞LED驅動IC SY8745~建議先死馬當活馬醫換看看

芯片不烫无线那块没电肯定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