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更换灯条,OB3363QP改电路适配灯条

楼主(2025-06-16):
如标题,如何更换灯条就不发了,帖子很多,今天说说如果买不到同规格背光灯条下如何改电路适配灯条。

OB3363为例,这款应用很多,注意后序字母区分,它们之间并不通用,引脚定义不同。需要注意。

原显示器用的31V灯条,同等长度灯条手上只有41V,外挂试机无法点亮。测量开机LED驱动升压电压到约34V就跌落,查询芯片手册OVP超限2v。决定更改OVP过压保护值。

PCB元件下分压电阻位号R922 16C阻值14.3K,通过电阻分压计算更改为12K。保护电压约42V。

同理如果想更改恒流电流更改CS引脚对地取样电阻阻值即可。复原点屏OK。

网友:
这个思路清晰,水平了得

网友:
现在显示器挺便宜的,不过自己能修好也不错。

网友A:
短接3个LED灯可以亮吧!

网友:
不错不错,手到病除,记得降低电流,建议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3个LED灯可以亮吧!

有电流限制,短路三路会导致电流取样错误也会触发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流限制,短路三路会导致电流取样错误也会触发保护。

你几个认知都错误了
1,楼上说的是可行的,这样不去提高电压保护阈值就可以直接用了,但是操作性并不高,原因是灯珠其实是有几组串联的灯珠并联的,要每一个组都短路相同的数量,然后短路的地方会有暗区,所以不会去这样操作,直接短路并不容易,空间也比较小。每一组短路相同的数量以后并不会触发什么电流保护。
2,我说的电流降低,有这个需要是两个原因,1是工作电压上升了大概四分之一,电流还一样,整个功率就上升到原来的125%了,散热条件还一样,温度高很多,亮度也高一些了,原来的灯条坏本身就是过热,你更换以后贴合一般也不如原装,直接降低一半工作电流是很好的操作。也容易搞。这个芯片2脚外接电阻加大到一倍就行,因为现在灯条电压高了,电流设置电阻大一倍以后功率大概是原来的60%,当然,设置里面降低亮度也行,大多数机降低亮度会降低背光灯功率,也有少部分垃圾机只是信号显示变暗,不过默认设置亮度一般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3个LED灯可以亮吧!

我的意思是新灯条短接几个LED让它工作在原有的电路中是否可以点亮,而不触及过压保护机制。

网友:
直接短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3个LED灯可以亮吧!

嗯,我理解错了,短接得短接三路,也就是少了9颗灯珠位置,影响区域会比较大。有可能手上的灯条灯珠是6V单颗也有可能。

网友:
显示器的拆装很考验技术。。

网友:
能换灯条的都是动手能力极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