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修复佳能mg2580S不进纸故障

楼主(2025-06-16):
佳能mg2580S,突然不进纸了,有进纸动作,咔咔咔响,就是不进纸。查阅教程,发现可能是搓纸轮或进纸齿轮组损坏。

开始拆机,目测搓纸轮没问题,大概率是齿轮组。
省略拆机步骤,没拍照。

这个是主板,拍照记录接线方式

这个就是进纸齿轮组

另一面

拆掉齿轮,发现图中红色的部分断裂了。

用502加棉花固定

修复后装机,进纸正常。

网友:
502加棉花,又学到了

网友:
高,502和棉花搭档,

网友:
502加棉花,好方法

网友:
打印机难拆

网友:
502加棉花,长知识了

网友:
单独502会流走,且易脆,随便加点什么,刚性大大加强,什么泡面渣,沙土,烟丝什么都行,比只用502好很多

网友:
高手厉害,502用的好

网友:
502加碳粉也好用,但要包裹好

网友:
敢这么拆的都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