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移动融合优惠套餐到期,信息云里雾里看不清楚。

楼主(2025-06-16):
23 年 7 月 17 号,通过 携号转网进入 移动。 开通的 资费如下。

59 元/月,800分钟通话。80g 流量。300m 宽带。 老婆的号码免费共享。承诺在网 24 个月。

这期间我发现,每个月的 套餐费是 1 号 结算套餐外费用是 下个月 1 号 结算,但愿我没 猜错 。

入网的时候,我记得,合约期是到 20250701 .  当时 我还纠结过。7月 17 号 入网,实际使用 13 天,也是按照 一个月 收费。

现在就是 6 月份了,月低就到期了,一个月前通过微信联系当时的工作人员  ,提示 ,8 月份 才到期。

奇怪了,我明明记得是 6月低 就到期了。难道我记错了,今天收到短信了,提示即将到期,再次联系工作人员

对方说没有啥优惠,恢复原价,保险起见,登录 官方app 查询,这一查询,有把握弄迷糊了。不知道诸位能否看明白。

上边看到,有的是 7月 1 号 到期,有的是 8 月 1 号 到期。

看不懂,联系 官方客服

官方回复的,还是不太懂。不知道 诸位是否看懂了 ?

最后没办法,直接一句话 “我现在办理注销宽带,并变更套餐,不存在任何违约,是吗 ? ”

别的啥都别说,就回答  是 还是   不是

得到对方肯定的回复,不存在任何违约,得得得。过几天去退订宽带。

网友:
再转网去电信,两年后再回联通

网友A:
我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电信资费套餐,刚看了下,每个月122元,包含300分钟国内通话、10G上网流量(达量降速为1Mbps)、100M宽带、固话1个、4个手机号、送IPTV。

网友:
很多这种套路,一个看似很优惠的套餐,实际是限时(很多是一年)每月给予相当的优惠,到期优惠停止恢复原价,想改回原来的套餐还改不回去,同时有个坑是当初承诺宽带时长一年两年,你想取消套餐宽带就面临违约,

网友B:
最讨厌移动的这种套路,先给你一个优惠的套餐,但是有优惠日期,到期给你涨价,我现在移动号码8元一个月,30分钟通话,没有流量,使用流量是1元1G/日。我现在使用的是2019年办理的电信宽带,3年1080元(59元的套餐,每个月返29元),包括100M宽带,2个手机号码,200分钟通话,2g流量,每个月APP领2G,关键是3年到期续费的费用不变,还是1080元3年,这点比移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电信资费套餐,刚看了下,每个月122元,包含300分钟国内通话、10G上网流量(达量降速 ...

你这个不如我的电信: 109元,300M宽带,500分钟通话,亲情号码600分钟,30G流量,三个手机号

网友C:
提前注销就违约了。按照我自己使用的经验,需要在8月1号以前选择好新的套餐并办好 手续,一般都是在次月才生效。你可以登录移动APP,自己进去查看套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讨厌移动的这种套路,先给你一个优惠的套餐,但是有优惠日期,到期给你涨价,我现在移动号码8元一个月,3 ...

移动,一个月 38 也不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前注销就违约了。按照我自己使用的经验,需要在8月1号以前选择好新的套餐并办好 手续,一般都是在次月才 ...

官方客服回复,现在就可以办理套餐变更,7月1日生效。不存在任何违约。我已经截图保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方客服回复,现在就可以办理套餐变更,7月1日生效。不存在任何违约。我已经截图保存了。 ...

前面的十几天是以天数计算套餐,不是用了十多天也要算一月。你在下个月即七月,只要选择好了新的移动套餐并办好了手续,当然就在次月即7月生效了。但如果没选择新的套餐,也没有及时去办理变更手续,就会在你现用的套餐到期后,那时你手中就没有使用任何一种套餐了,移动会按照无套餐的普通费用计费,那就比较贵的了。该收费法会收到直至你去办理新套餐正式开始启用那天时。
这是我原来曾经经历过的经验之谈哈,仅供参考,以你当地的移动公司的指导办理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十几天是以天数计算套餐,不是用了十多天也要算一月。你在下个月即七月,只要选择好了新的移动套餐 ...

入网是 7.17 .到 8 .1  收费 59(7月套餐费)。实际用 14 天,仍然收费 59.

网友:
感觉各种套餐都是套路

网友:
直接去营业厅问,能办就直接办,不能办就下个月办。最简单。

网友:
运营商就是套路多,楼主是准备换到联通?

网友:
大型国企,纽,百姓,任由……哪里说理,在人民的锅

网友D:
我是移动8元,永远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移动8元,永远不变!

后期只能这样了,固定号码 8 元 长期不变,流量卡闻风而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网是 7.17 .到 8 .1  收费 59(7月套餐费)。实际用 14 天,仍然收费 59.

我的使用经验是:
收费当然是要按照每月59元收取的,但使用的天数首月是按照实际使用天数计算的,所以,其使用期限应该在7月31号满,故需要你在七月底(可早一二天)就去营业厅办好新套餐的更换手续,8月份开始,就使用新套餐了。如果你在7月底还没去办理,那么,从8月1日开始,移动公司就会按照无套餐的普通标准费用计费,那种就贵多了。
上述仅供参考,以你当地移动营业厅解释要求的为准哈。

网友:
同套餐,由于要用宽带, 59 到期前谈到69。

网友:
可以转网到联通,再用2年,再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