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吃螃蟹,将8欧喇叭改为4欧

楼主(2025-06-16):
前几天发贴,想把8欧喇叭改4欧,坛友给予了热情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后来本着吃螃蟹的想法,改坏了就扔,趁周六上午下雨不外出的好时机,就下手了。。。。
经过一上午折腾,终于成功了,具体表现为:声音大了,低音弹性好了、浑厚了,高音通透了、细腻了,中音没有任何变化。后来在室外经过十几个小时最大音量的播放,完全正常。
以下是改装过程

楼主:
喇叭标示为8欧。改的过程中,去掉了约一半的线圈,用表测大概为4欧。最后从测试结果看,我很满意。相关探讨帖子
怎么把8欧喇叭变成4欧?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052-1-1.html

网友:
理论上来说,运动质量减轻了,瞬态响应是会好一些

楼主:
这个喇叭有2斤多吧,感觉质量挺好的。

网友:
这货改了居然高音通透了?玄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喇叭标示为8欧。改的过程中,去掉了约一半的线圈,用表测大概为4欧。最后从测试结果看,我很满意。 ...

去掉的要是利用起来,采用双线并绕,也是4欧,功率还大了,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的要是利用起来,采用双线并绕,也是4欧,功率还大了,岂不更好? ...

对啊,没想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的要是利用起来,采用双线并绕,也是4欧,功率还大了,岂不更好? ...

楼主这动手能力可以的。拆相对来说容易,绕回去估计没那个工艺。达不到商品化的水平,音圈厚度会增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掉的要是利用起来,采用双线并绕,也是4欧,功率还大了,岂不更好? ...

去掉的要是利用起来,采用双线并绕,不是4欧,而是2欧。

网友:
看图5,影响了音圈重心,音质在微观上应该有些许变化。不过问题不大哈,耳朵肯定听不出来。

网友:
细致 活 大老粗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的要是利用起来,采用双线并绕,不是4欧,而是2欧。

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照这么说,改成2欧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动手能力可以的。拆相对来说容易,绕回去估计没那个工艺。达不到商品化的水平,音圈厚度会增厚吧 ...

对,绕回去确实没那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的要是利用起来,采用双线并绕,也是4欧,功率还大了,岂不更好? ...

两个4欧并联是2啊?

网友:
改成一半后要与音源的输出阻抗匹配

网友:
我只换过喇叭的编织导线。

网友:
将8欧喇叭改为4欧 的前提是驱动电路有带低负载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的要是利用起来,采用双线并绕,也是4欧,功率还大了,岂不更好? ...

我根据体育老师教的知识,知道并联后是2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