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主打一个听劝,购入入门级四线内阻仪TS457

楼主(2025-06-16):
之前网上随手搜了内阻仪买了,也没仔细研究,结果坛友的建议是这个并不准确,需要买四线内阻仪。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新到内阻仪测试现有18650电池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于是有了这个帖子

TS457这个有不同的配置,买的这个是本体和18650电池座,接好线直接开测。

上次的亿纬锂能电池测出来是54mΩ,这次是21mΩ,差距有点大。之前的高了33mΩ,多了一倍不止。

充电宝的电芯也从原来的96mΩ变成了54mΩ 少了42mΩ

小风扇里面拆的不耐用的电池之前101mΩ,用四线测出来的内阻更大,105mΩ

另外笔记本里面拆的绿皮sony电芯 A1已经没法充电了,内阻显示9999,四线显示0mΩ,B1四线测是115mΩ,之前的那个测得101mΩ。

总之,就是之前那个当个充放电还是可以用, 内阻确实和四线测的差别比较大,从测试数据上来看也似乎不能形成比例或者固定差值的关系。但是之前那个如果内阻显示100以上的话,用四线测出来的阻值会更大。

网友A:
买的VR50型才是最简陋的

网友:
好像现在便宜了

网友B:
它们的测量机制应该不一样,如果把容量测试仪的电池盒子改进一下,消除接线,弹簧的影响,才可以有对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的VR50型才是最简陋的

那个没ts457准,而且不好看,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图便宜买了vr50,但后来还是再买了ts457
直接买ts457, 少走一次弯路

网友: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直流法测出的肯定比交流法大,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529-1-1.html

网友D:
为啥显示的是mRmR是啥意思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没ts457准,而且不好看,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图便宜买了vr50,但后来还是再买了ts457
直接买ts457 ...

对比VR50与ts457吗?两者有没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们的测量机制应该不一样,如果把容量测试仪的电池盒子改进一下,消除接线,弹簧的影响,才可以有对比 ...

就是,弹簧和弹片影响很大。

网友:
所以上次一看到测出来的内阻就知道不对劲,一般充电宝储能18650内阻通常40-50毫欧左右,3c动力18650通常25毫欧左右,10c动力18650一般15毫欧左右,全极耳18650算是另类,一般1-2毫欧左右,那玩意儿就是高倍率软包电芯套了个18650钢壳。

网友:
购的这四线内阻仪TS457楼主自己感觉怎么样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啥显示的是mRmR是啥意思呢

mR毫欧,m就是毫,例如mm毫米。1欧等于1000毫欧,也就是1毫欧为0.001欧姆,当然这是电池的静态内阻,实际放电时还存在极化内阻,通常会比静态内阻大一些,某些劣质电池会高很多。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mR毫欧,m就是毫,例如mm毫米。1欧等于1000毫欧,也就是1毫欧为0.001欧姆,当然这是电池的静态内阻,实际 ...

这样啊,谢谢解答

网友:
我用的VR50和单位的YR1035测出了差别不大。

网友:
直接买1035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比VR50与ts457吗?两者有没有差别

Vr50只能显示到个位数,TS457显示到一个小数点
比如
VR50 : 13
TS457 : 13.3
就是VR50 不知道到底是13.1还是13.9
VR50如果是测全耳极电池,你可能还分不清那一个是电压那一个是内阻
TS457在显示上也更清晰 都标注了电压和内阻

网友:
四线,原理级的高杆儿!

网友:
这又多了一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