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改全新奥克斯FC 22A 电蚊拍

楼主(2025-06-16):
电蚊拍是新买的,电蚊效果不咋样有气无力,还没有前几天毁掉的那个拍子,未改前的效果好。
测高压与毁掉的那个电压差不多,但是电蚊效果没毁掉的好,可能是高压网的网距比毁掉的大,
毁掉的那个网距5mm,新的没测,目测看是要比毁掉的大。

前几天毁掉的那个拍子

暴力拆奥克斯电蚊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48&fromuid=1976637

开拆

加了个电量显示,电池换成18650的,毁掉的电池14500,价格就提升了20块。

充电改成了座充方式,这种的充电不方便

测了下电压,2400V

就三颗螺丝

板子比毁掉的复杂,电阻改成贴片。
板子有两颗固定螺丝。
毁掉的板子没有固定螺丝

功率管

整流二极管用的是高压快恢复,应该是3000V的

与毁掉的板子对比,面积差不多,只是长宽不一样

外壳比毁掉的薄,没有毁掉的那个结实

电池商品介绍说是1.2Ah,估计有1Ah就不错了
轻飘飘的,外皮没有任何印字

三洋3.2Ah的

换电容前测一下不接高压网空载电压,高压有泄放电阻,
并且是三个电阻串联的,这就可以用数字表测了。
三个电阻阻值7.5MΩ+7.5MΩ+6.8MΩ=21.5MΩ,
测中间7.5MΩ两端电压为625V,万用表内阻10MΩ,并入后泄放电阻阻值为18.58MΩ,
通过计算空载输出电压2712V,考虑到万用表并入泄放电阻,导致电阻将为18.58MΩ,
高压可能会降10%,实际空载高压约2983V

换高压电容后的空载高压与没换前基本一样没有变化

接下来改功率管基极反馈电阻,看看高压会不会有所升高

原反馈电阻2.2kΩ

换成1.8kΩ

换反馈电阻后泄放电阻7.5MΩ两端的电压升高到663V,通过计算高压空载输出2864V,
加上并入万用表降压10%,实际电压约3150V电压提高了167V,提高幅度不大。
改后的电蚊效果后面再看吧。

电蚊拍拆改结束

后记:换了电容装不进拍子手柄,里面空间太小了,把电容拆下来,找个能容下电容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在板子中间那个位置,费老劲了勉强可以放下,懒得拍图片了。这样感觉不靠谱高压引线不是高压线,那天对板子放电了那就没得救了,就这样吧坏了再说。
改后电蚊效果提升不明显,高压放电声音还是有气无力,就像听到气管炎病人呼吸不畅一样,憋得慌。没毁掉的那个拍子有力,干净利落。那个放电声音像鞭炮似的爆裂声音很有力。

电池也太差劲了,改后充电(买来后第一次充电)从47%开始充,不到半小时就充满,充满后即刻用,使用时间累积时长不到五分钟就掉到83%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