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断电 是锂电池限流保护了还是控制器限流保护了

楼主(2025-06-16):
(图片)

网友:
电池限流是整车没电,喇叭也不会响。
控制器限流是没有动力,但喇叭还会响。

网友:
deepseek 看来是十分  靠谱。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控制器欠压保护了
爬坡大电流导致电池输出电压低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池某串有问题,大电流放电导致保护板保护了。

网友:
保护了呗 ,好像有什么诀窍的 弄了什么后 保护解除。

网友A:
有一串欠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串欠充了

我的车断电符合第一条,仪表也灭了,灯也不亮了,关钥匙再开仪表还是灭的,电池插头拔下来等十几秒再插上就好了(电池有90多的电)所以我就买了块新保护板,希望换上新保护板能够解决我的困扰

网友B:
我遇到过电池插座与插头接触不良而爬坡断电,换新后故障排除

网友C:
原来是利用AI自问自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电池插座与插头接触不良而爬坡断电,换新后故障排除

我的插头看过了插的挺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利用AI自问自答啊。

糟了 被发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断电符合第一条,仪表也灭了,灯也不亮了,关钥匙再开仪表还是灭的,电池插头拔下来等十几秒再插上 ...

有可能是保护板连接线太细,导致电压降太大

网友:
换保护板也没用   说明你的这组电池中  有不行的了   小电流放电问题不明显   大电流瞬间拉低触发保护  等你不用的时候又会恢复   电池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