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45、470发热芯,你们买的哪家,怎么选择?

楼主(2025-06-16):
1、闲鱼小厂、个体户压接245或470发热芯,245约10-15元一支;
2、大厂压接的245、470兼容发热芯,245约18-30元一支;比如极博星、正点原子、OSS、菲尼克斯。
3、闲鱼个体户、小厂,钎焊的245、470兼容发热芯,245发热芯约30元一支;
4、闲鱼个体户、小厂,钎焊的245、470二手JBC原装发热芯,245发热芯约40-50元一支;
5、原装JBC245、470发热芯,价格每支一两百起步……

已经入手极博星与菲尼克斯245发热芯,1不敢入手,犹豫要不要入手3或4试试!

网友A:
这个感觉没多少技术含量,闲鱼个体户做的都挺好的.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没多少技术含量,闲鱼个体户做的都挺好的.我一直在用.

看介绍说,钎焊245发热芯,杜绝氧化,热量直达烙铁头。想一想以前外热、内热换头电烙铁,比如黄花907,因为加热芯和烙铁头之间的缝隙,导致氧化、烙铁头报废,没少经历,那么钎焊还是有一定存在价值的。

不过各个大厂,或许是因为对自己设备和技术自信,貌似都采用压接工艺。我观察了一下我手头的极博星发热芯,其加热芯和烙铁头之间,严丝合缝,似乎问题不大。

网友B:
我喜欢钎焊的,用了几年没坏过,不比t12头子一年半载就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钎焊的,用了几年没坏过,不比t12头子一年半载就坏一个

是245发热芯吗?你一般买国产兼容的,还是JBC原装二手的?

网友:
30元一支的谊华C245,,,,,一天开机8小时,可以用3个月

网友C:
钎焊玩了可以。做为工业品  原装追求的是 产品一致性和温度稳定性 ,还有外观的美观。所谓的内部氧化物问题 ,他就不主要靠热传导加热 。这个问题就可以不考虑。如果这真是个问题 ,所有不钎焊的烙铁头只要加热一次内部就产生了氧化,导热就变差。那总不能焊一个焊点就要换个新烙铁头吧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45发热芯吗?你一般买国产兼容的,还是JBC原装二手的?

商家说的是进口的二手芯钎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钎焊玩了可以。做为工业品  原装追求的是 产品一致性和温度稳定性 ,还有外观的美观。所谓的内部氧化物问题 ...

钎焊不为了解决氧化问题,那么闲鱼遍地做钎焊245发热芯的这些卖家,目的何在?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专业的压制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钎焊不为了解决氧化问题,那么闲鱼遍地做钎焊245发热芯的这些卖家,目的何在?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专 ...

只是为了迎合买家需求而已。不钎焊怎么能打消 热传导理论的顾虑呢。真是靠热传导么  ,热传导怎么就不向后传呢 。偏偏就传导给烙铁头呢。热传导为什么就不先传导加热与之一体的热电偶呢,偏要先加热烙铁头 ,烙铁头再反馈给热电偶。如果是先传导给热电偶 再加热烙铁头 ,一个七八百度的热电偶怎么去测量一个300多度的烙铁头温度变化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为了迎合买家需求而已。不钎焊怎么能打消 热传导理论的顾虑呢。真是靠热传导么  ,热传导怎么就不向 ...

钎焊,既隔绝氧气,也避免发热头壳体与烙铁头接触不良,一举两得,保护了加热芯和烙铁头,同时加快了热传导。

众所周知,不同材料热传导率不一样,你拿一把钢勺捞沸腾的火锅食物,一会手就受不了,要是木把勺子,塑料把勺子,就不会烫手。

电烙铁同样道理

发热芯为什么不加热后端?电阻丝在加热芯最前端,后端自然没那么热了。你拿20厘米的钢勺盛热汤,肯定没有10cm的烫手

为什么热电偶温度没比烙铁头温度更高?
加热芯内部电阻丝通电加热,需要通过烙铁头把热量传递出去,热电偶测得电动势,转换为电信号,电信号与控制板芯片内,存储设定温度值对比,超过设定值就停止供电加热。没有紧密贴合的烙铁头,热量传不出去,加热芯容易过加热,热电偶反馈来不及降温(它只能控制停止加热,不具备降温功能)。热电偶和加热芯、烙铁头,几乎为一整体,他们距离很近,温度几乎一致。

我上学时专业就是化工仪表,相当于化工领域自动化专业,温度、流量、压力控制必学内容,热电阻、热电偶是最基本的学习单元。

网友D:
觉得这种瓷芯发热棒前面一段通电后烧红,热量绝大部分是以热辐射的方式传向烙铁头前端的。。。936类的头子里面还有个不锈钢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这种瓷芯发热棒前面一段通电后烧红,热量绝大部分是以热辐射的方式传向烙铁头前端的。。。936类的头子 ...

两个疑问不解:
1、电阻丝加热,以热辐射方式传递热量给烙铁头,这个说法,出处在哪里?还是道听途说?还是猜测?
2、热辐射有方向性吗?站在200W灯泡上下前后左右,站在电焊机弧光任意方向,难道不是都会感受到热辐射的温度吗?

既然如此,发热棒为何,只向前加热烙铁头,它后方有遮挡吗?我是没看见……

网友E:
钎焊的肯定好点,因为接触好,热阻也就小很多,但是信不过他们的焊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钎焊的肯定好点,因为接触好,热阻也就小很多,但是信不过他们的焊接技术 ...

钎焊看着很简单啊,多焊多练几次,应该没问题。论坛里搜一下,或者抖音搜一下,都有
比如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3081-1-1.html

网友F:
我选择原装芯+自己钎焊,一直在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选择原装芯+自己钎焊,一直在用,好用

顶你!

加热芯闲鱼买的?
用喷枪还是那个叫什么来着,CVS环形加热圈,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你!

加热芯闲鱼买的?

咸鱼买发热芯,zvs加热

网友:
咸鱼钎焊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为了迎合买家需求而已。不钎焊怎么能打消 热传导理论的顾虑呢。真是靠热传导么  ,热传导怎么就不向 ...

其实热电偶只是监测某点温度,不一定和烙铁头温度一致。
稳定状态烙铁各部位热输运稳定时,各处温度是稳定的,热电偶测量点温度可能稳定的比烙铁头部高200度,那么控制或反馈电路保持测量点温度在450-500就行了,测量点的设置是不会显著影响整体温度分布的,向前向后向四周都会有热量输运(把物体细分成大量毫米尺度小方块,有温差就有热量传递)。
如果改善传热条件,降低了烙铁头与发热芯之间热阻,有可能会提高烙铁头部温度,所以焊台温度显示精度需要原装配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