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移花接木,威克士WU131X换麦太保主轴

楼主(2025-06-16):
接上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392-1-1.html,麦太保10.8v机器换下的主轴,经过打磨一番后,装在威克士WU131X机器上,整机重量轻便了很多,而且换批头也很方便。

网友A:
首先你得先有这俩货,其次我用不起,只用卡胜20V

网友:
不错的工具,不错的手艺。

楼主:
让机器更好用,短、轻使用起来更方便,原机器有刷机,长度和重量都没现在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先有这俩货,其次我用不起,只用卡胜20V

卡胜20V我也有,工具就为我们服务的

网友B:
很不建议这样搞,
1、需要快接头的,都是有大量打螺丝需求的,你这不带批头锁,很不好,会掉几次批头你就知道了。
2、而用得少的,夹头也无所谓。
3、应该是有那种带锁的轴卖,试试

4、优点就是需要夹头时,也能装上,缺点是夹头可能装不紧,反转可能掉夹头

网友:
有点意思,围观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建议这样搞,
1、需要快接头的,都是有大量打螺丝需求的,你这不带批头锁,很不好,会掉几次批头你就知 ...

轴里面有强磁,吸力很强,不用力的话,批头都很难拔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里面有强磁,吸力很强,不用力的话,批头都很难拔出来的

我也用过强磁的,好额的磁力确实很足,正常用都行,以下两种情况就抓瞎。
1、深孔,可能与批头有干涉时,操作时不能完全垂直,拔出就很容易拉掉批头。
2、内六角,内六角紧配,摩擦力很大,歪着拔出时,也会拔掉批头。
3、磁力是会消退的,这点正常基本不用考虑,,据资料所说,极端的温度、老化、环境、振动都有可能导致退磁,取决于磁体材质和质量。

网友C:
看样子保留了螺纹,还能上夹头,大批量上螺丝感觉还是冲击批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强磁的,好额的磁力确实很足,正常用都行,以下两种情况就抓瞎。
1、深孔,可能与批头有干涉时, ...

感谢每次这么详细的回复,麦太保的做工还是可以的。看到你以前发帖问无刷电机为什么有叫嚣声,我使用时发现,高端机器配有霍尔的无刷电机低速时声音就很柔和,高速声音还是有点吵,但不尖锐。这把威克士的没有霍尔的就很尖锐。威克士另外2把冲击批132和138没有霍尔,但低速也很柔,高速也不是很尖锐。估计还是与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
感觉挺好的 不要钢珠卡着 单手就能换批头

网友:
最好用带卡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保留了螺纹,还能上夹头,大批量上螺丝感觉还是冲击批好用些

常用6mm塑料涨塞,4mm自攻螺丝,用冲批会不会扭断

网友:
要找到合适尺寸的电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保留了螺纹,还能上夹头,大批量上螺丝感觉还是冲击批好用些

嗯,这种带扭力的方便在软一些的材质上拆装螺丝,扭力控制比用冲击批的手感控制要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保留了螺纹,还能上夹头,大批量上螺丝感觉还是冲击批好用些

夹头没法固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