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拆一个“304”不锈钢水龙头,内部竟然有红色的是不锈钢吗?

楼主(2025-06-16):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材质  有304标识  尾端刮擦亮白色 但是拆了阀门竟然红色的这是什么情况是不锈钢吗  谢谢

大力出奇迹  破案了垃圾锌合金   真的没底线啊

网友A:
阀体是红色的难道是铜的??几多钱,钱少材质就那样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体是红色的难道是铜的??几多钱,钱少材质就那样都懂的

买的不贵我现在都怀疑是锌合金的了  看着懵逼

网友:
这个拆了会不会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不贵我现在都怀疑是锌合金的了  看着懵逼

皮色不太漂亮,符合不锈钢风格,尺寸不太精确符合廉价条件,内部彩色属于组装污染,如果被强磁轻微吸引就是不锈钢的了。

网友:
买网上的试剂测一下

网友:
我从没买到过真正的304或全铜水龙头,反正到坏了拆下来只有阀芯是不锈钢或铜的

网友B:
某宝上,搜纯铜水龙头,也十几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哈,生产者和你斗智斗勇。
挂羊头卖狗肉的生产厂家,不管你价格是多少,只要名不附实,就应当被定义为欺诈、诈骗罪。

网友:
里面是铜的?

网友C:
这么说吧,304不是国标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压根不是304的也给你标304真正304的一般很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304不是国标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压根不是304的也给你标304真正304的一般很贵 ...

要说国标,到底是18-10?还是06cr19ni10?

网友:
买个304检测药水,滴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说国标,到底是18-10?还是06cr19ni10?

06Cr19Ni10吧

网友:
又没说全部是304,只要有部分304就算304龙头了。见过一个品牌多层的304不锈钢蒸锅,外壳是304的,内部接触食物的反而是204还是什么的普通不锈钢,忍着吧,国内js都这b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搜纯铜水龙头,也十几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买大牌子应该好一点

网友:
价格便宜应该不是铜的估计是合金材质的。

网友:
如果是回料做的,外面电镀铜,再镀镍

在螺口截面端用锉刀锉两下,看看硬度如何

网友:
反正304就是一个压铸标记而已,想标哪就标哪,想标什么就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