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是什么电芯?INR18650P

楼主(2025-06-16):
我发现三元电压好稳。。。朋友说电池不行了让我拆了。。我放家里13串。他都 稳稳的3.82V 可是可能容量 不行了。。。铁锂就不一样。。充好之后就下来。。。

网友:
18650
3.7V就是三元锂电池了
生产日期是2019年的
想知道电池行不行,测一下内阻和容量就是了

网友A:
这好像是松下的锂电池,灰色皮包装;我也有很多呢,就是你这个电池容量小,我的都是2600MAH的。反正没测过容量,内阻有点大,30毫欧呢。

网友:
开始还以为是亿纬的21700,我买了几节亿纬的21700,颜色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看一下内阻吧,可能是使用时间长,内阻增大了

网友:
可能是杂牌货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松下的锂电池,灰色皮包装;我也有很多呢,就是你这个电池容量小,我的都是2600MAH的。反正没测过 ...

应该不是松下,标识就不对。灰色皮的18650很多。

网友B:
你这最重要的标识拍的反而不清,下面有个ZY啥,后面是W?

网友:
正品锂电池,4.2都可能一两个月不动

网友:
好像 吸尘器的 内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松下的锂电池,灰色皮包装;我也有很多呢,就是你这个电池容量小,我的都是2600MAH的。反正没测过 ...

不是松下 的吧。下面写ZXW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最重要的标识拍的反而不清,下面有个ZY啥,后面是W?

ZXWG下面的是ZXWG

网友:
手电筒,或者太阳能+LED 照明用

网友:
怎么看出来这个是三元的?

网友:
差电池用几个周期就性能下降明显了。

网友:
一般标称3.7V、3.6V都是三元,P大概率是动力电芯,内阻比较低。
这个标示很正规的样子……

网友:
内阻大了,你这样测的电压不准,一带载电压就会掉下来

网友:
好像是卓能,不错的国产品牌

网友:
买来准备做什么?

网友:
铁锂的3.3V很稳定啊,铁锂的这一点和铅酸相似,电压高时漏电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