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自动洗衣机主板坏了,排水电机驱动的三脚元件型号求助(已修复)

楼主(2025-06-16):
我简单的查了一下问题  开始的故障为不会排水 我以为是排水电机坏了  结果就去测量  排水电机没问题  排水的时候电压只有几十伏(220V的电机) 我把排水电机拆下来单独通电是正常的。

那么问题就来到了主板   主板上顺着线查    控制的这根火线  有个三极管(三个脚,我以为是,不确定)  明显是坏了  外观上看见裂开了   旁边是进水的  “三极管”   外观没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需要更换这个所谓的三极管   由于没有丝印  不知道型号  请大佬指点  或者有没有可替换的元器件

楼主:
补一张图片  但是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一般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
是个双向可控硅,应该有字,把进水阀的看一下,买个同样的即可。
大概率能修好,注意恢复防水

网友:
这样问不如直接拆下看,还可以在测量一下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三极管不可能没有丝印,你可以拆下来仔细看看,然后拿着到电子元件商家去咨询一下往往能得到答案,还有你这个是个什么品牌的洗衣机,到淘宝上看看有没有这个牌子的主板,问问商家,买块主板回来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1A双向可控硅,1A 600-800V

网友B:
应该跟进水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三极管不可能没有丝印,你可以拆下来仔细看看,然后拿着到电子元件商家去咨询一下往往能 ...

从某宝上看   是有这个主板的   商家说要换就 要电机和主板一起换   不知道为啥  可能是电机也有问题了    一起换的话 就有点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进水的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我还是拆下来看看吧  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看电机是交流还是直流,交流一般是可控硅

网友:
你把胶都扣掉了,修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宝或多多上查一下换主板吧,不贵

网友:
看元件编号和位置,应该是双向可控硅,旧板上拆一个,有旁边的元件可参考型号极性,旧遥控风扇控制板上应该有类似的元件

楼主:
BCR3A 14B  A7063   这是上水的那个的  丝印

网友C:
电容好像也鼓包了?

网友:
这两个应该一样,找替代的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好像也鼓包了?

还真是 。。。丸辣  越修问题越大了

网友:
无语,现在的排水可控硅减配如此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三极管不可能没有丝印,你可以拆下来仔细看看,然后拿着到电子元件商家去咨询一下往往能 ...

+1,直接换个板子最简单...

二○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 。。。丸辣  越修问题越大了

照丝印买个双向可控硅(额定电流1~3啊,额定电压600v及以上),鼓包电容也一并换掉~很好修的。
我同事的洗衣机插电源不拔(没有电源开关只有按钮),结果变压器把电容烤鼓包,把防水胶烤化一大滩,也是换掉鼓包电容再买软性防水胶补上,照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