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JRC5532DD运放电压

楼主(2025-06-16):
1块钱买的JRC5532DD运放,看外观不错 不像假的。今天好奇测量一下4脚电源-和8脚电源+。 用万能表测量这2脚电压有28-30v浮动。 电压这么大正常的。 功放能正常工作出声。

网友A:
没看出楼主问的什么问题。

运放正负15v,加起来30v很正常。

但是电压浮动不正常,应该稳如泰山才对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哦,拉一下电压就降一下

网友:
电压这么大正常

网友:
工作条件‌:

电源电压范围:±3V至±20V(双电源)------ 以上是从网上查到的。

网友:
运放如果工作在推动级,供电电压可能会有点变化,没啥大问题,运放对此有很强的抑制能力。

网友:
电压正常,浮动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楼主问的什么问题。

好的 谢谢  小白不懂见笑了

网友B:
感觉是冒牌的 看着字迹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冒牌的 看着字迹怪怪的

是嘛.. 因为我看了很多外网也是这样的 好像这个5532的圆孔非常特别 底小上大  我只能通过这些特征看着像真品,主要这运放好像本身不贵

网友:
JRC的是日产的把,以前大S的被认为音质最好。现在市场上能见到新货的是TI的,价格也不贵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