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华博代工的钳形表:MAYILON HT205D

楼主(2025-06-16):
在pdd买的,全英文的说明书,能测量直流电流,试过100mA级别的还算准确,看起来跟德力西DE86D是同一个东西。论坛之前有GD168B的拆解,也是出自华博之手。

目前发现体验上的问题:
1,电阻和电容档测量较慢,电容档平均5秒才出结果,测量结果还挺准确的,跟电桥镊子测量差不多。用示波器测试电容档,是高达11khz的锯齿波。
2,频率档用我的示波器自带的方波信号,测不出任何值。

网友A:
用继电器(10脚白色的)来自动切换量程?
能测量直流电流,试过100mA级别的还算准确 ----- 标称最小量程60A ,测这么小的还准确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10脚白色的)来自动切换量程?
能测量直流电流,试过100mA级别的还算准确 ----- 标称最小量程60A ...

看干扰大不大  大的话 跳动都是百毫安

网友B:
也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主要做外贸和代工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可以,坏了至少是可以更换芯片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10脚白色的)来自动切换量程?
能测量直流电流,试过100mA级别的还算准确 ----- 标称最小量程60A ...

一般全自动万用表里的这种白色继电器是用来切换档位的,不过切换的是大类,就是仪表识别到被测物有电压,或者高于0.5v电压,就切换到交直流电压频率上这类10M欧阻抗的回路,如果被测物没有电压或者低于0.5v,就切换到电阻电容通断二极管这类回路,这样可以避免爆表,因此,某些廉价的全自动表再测谐波或者干扰很严重的交流电压或者pwm调制电压时,有概率导致继电器切错,切到电阻电容二极管回路,然后就炸,以前那个众仪一款黑色的反显屏的,带全自动和手动转盘的表就出过这种问题,我记得论坛里还有它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