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F804可以刷成交换机模式吗?

楼主(2025-06-16):
网上查了是运营商什么模块用的,这个不能当交换机用 岂不是浪费了,好像网上也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FTTB时代用的?

先看有没有WEB,没有就Consle进去看看,应该是可以设置成交换机模式的...

网友:
G,是代表千兆网络吧?
那改成交换机还可以用
为什么不用路由模式呢?
路由关闭DHCP,跟交换机有什么区别?家用一样的吧?

网友:
看看能不能配置???

网友:
https://support.zte.com.cn/support/docmap/00000455/cn/product.html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入管理页面,然后吧端口隔离去掉,应该可以互通的

楼主:
5楼那个怎么把我拉黑了?

网友:
进管理页面,看也没有选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