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安卓手机,如何找到这个始终权限 ?

楼主(2025-06-16):
每次打开百度网盘,都有淘宝的广告。有时候不留意 点了 一下,会 弹出来 一个

是否允许打开淘宝 ?

始终允许
仅一次
取消

不小心 选择了 始终 允许 。这下完了,动不动就开淘宝 。

这个权限如何取消  ???????

估计卸载应用也行。包着研究的态度,如何取消这个权限呢  ?

咨询了 deepseek ,没有找到办法。。

关键时刻,靠坛友。。。

第二天 ::

电话咨询  vivo 官方客服  得到答复,只有一个方法,在应用信息里边 清除 百度网盘 的全部数据 。

网友:
免费用着的东西,就得要付出

网友A:
看你的渣度调用了哪些权限,把唤醒假货宝的功能禁掉...

二○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渣度调用了哪些权限,把唤醒假货宝的功能禁掉...

就是 相机,文件 权限,没别的了。

网友:
長按icon 出現圓圈里有i,點一下儲存空間,按清除數據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相机,文件 权限,没别的了。

设置里找唤醒相关的...你说没有?我不信,除非手机送我...

二○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网友:
手机管家--》应用启动管理--》陶宝!!!--》允许关联启动,关掉。

网友B:
很多国产系统(如华为、小米、OPPO、vivo)有这个选项:

打开 设置。

进入 应用管理 / 应用权限管理。

找到你要限制的App,点击进入。

查找并点击 权限管理 或 启动管理 / 后台管理。

查看是否有 “关联启动” 选项,关闭它。

举例(以华为手机为例):
设置 → 应用 → 启动管理 → 找到App → 关闭“允许自动启动”、“允许关联启动”。

网友:
长按被打开的软件比如‘淘宝’然后选择'权限管理'在里面去找。实在不行就直接清除这个APP的'全部数据’和‘缓存数据’

网友:
去权限里面找

网友C:
实在不会弄的话,卸载重装百度网盘,之后弹出时,再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国产系统(如华为、小米、OPPO、vivo)有这个选项:

打开 设置。

权限管理里面,管理启动 本就是  关闭 状态。依然可以打开 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国产系统(如华为、小米、OPPO、vivo)有这个选项:

打开 设置。

确实找到了,但是关联启动 选项 是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会弄的话,卸载重装百度网盘,之后弹出时,再做选择。

目前来看只有这一个办法 可行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找到了,但是关联启动 选项 是关闭状态。

应用信息下面有个消除默认操作再试试,再不行就按上面坛友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信息下面有个消除默认操作再试试,再不行就按上面坛友的办法

默认操作打开,里边显示无信息。

网友:
这关联启动是挺烦的

网友:
问题是百度网盘的,你就找它的问题所在,你可以在设置里应用设置里,应用管理里清除百度网盘的所有数据,然后重新登录,或者重新安装百度网盘然后重新登录
或者在百度网盘的权限设置里找,始终允许的,改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