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关于SM2258H主控 BIWIN佰维16贴跳线问题!

楼主(2025-06-16):
欢迎各位大佬指导!有两颗NW821 2246en和PS3111都开卡不成 后来转贴 BIWIN佰维的板子

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3911-1-1.html

跳线按照上面大佬说的背面没有跳 CE分布在上面的图 开卡就卡在第一步了,以前也跳过2.4.6.8CE全在Channel 0,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玩意到底怎么跳

网友A:
这个跳线是可以开的,只不过只开了两通道。你卡第一步?是什么样的,给个图看看,是不是卡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跳线是可以开的,只不过只开了两通道。你卡第一步?是什么样的,给个图看看,是不是卡缓存? ...

真的感谢老哥的回复呢~要知道现在回复新人的很少了!感谢
我昨天试着用AI询问给的结果跳线是跳RCE1~rce8,结果CE分布还是那样~一点没变~内存用的是尔必达的2G

一直卡在这!

这是设置

再次感谢老哥

网友B:
那个跳线是我说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目前你的CE分布是可以开的,卡FW是缓存问题。
你确定你缓存是单颗2G?应该是参照三星等的命名规则
1G 128m,2G 256M, 4G 512M, 8G 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跳线是我说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目前你的CE分布是可以开的,卡FW是缓存问题。
你确定你缓存是单颗2G? ...

哈哈哈!参见大佬!那个帖子太老了我就没回复!!!如你所说 商家说是2G 我港查了下是1G的 256*32应该是1G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丸子,这技术高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这技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