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0倍光学变焦镜头DIY,加上一个闲置的200W摄像头

楼主(2025-06-16):
之前在咸鱼上淘到两个手动控制变焦的镜头,全金属材质,非常重。

到手先拆为敬:

里面有dc变焦马达和2相4线控制景深的驱动马达

改装下,加上一个闲置的200W 摄像头,3d打印上固定配件。接上手机或者电脑就能望远了。大概10倍光学变焦。

放上实景图对比下.

有时间再换个大底的cmos,或者把运动相机的镜头搞上面去把两个整合在一起

网友:
这个超级远视

网友:
就是把相机镜头拆了贴到这个大镜头上 是吗?这样就成了一个电子望远镜了

网友:
现在黄鱼上有好多卖变焦镜头的

网友A:
就是说把原来的电动控制改手动控制了吗?

网友:
怎么能确保摄像头的焦距和镜头的吻合?我也有个适马的镜头,不知道咋个用

网友:
镜头效果很好

网友:
这玩意多少搞的?

网友:
组合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把原来的电动控制改手动控制了吗?

嗯,这个镜头好改成手动控制,类似单反镜头那种,转一下就能当大缩小画面,只要微调对焦模块就能实现景深调节,比闲鱼上拆机的30倍的光学镜头好对焦,就是放大倍数有点不够看的

网友:
大炮筒。主要还是能手动

网友:
这个创意好,学习了。

网友:
这样就成了一个电子望远镜了

网友:
谢谢分享,制作帖
换大的coms倍数就不一定能10倍

网友:
这个大炮筒镜头不错

网友:
有改的方案吗?比如操作步骤等等。

网友:
还是捣鼓这个有意思

网友:
改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