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台灯MT-HY03T-295不亮,拆了

楼主(2025-06-16):
左上角220进下面这个板,然后上面应该是触摸调光板,右边应该是去灯板
上面这颗卧着的电解电容下面电路板有点黄,反面都是片阻片容这些东西,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大家估计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烂大街的东西,没必要去折腾吧?

网友:
一般都是灯珠先坏,先检查灯珠有没有坏

网友:
检查灯珠有没有坏

网友:
看变压器边上的电容好像鼓包了,先测电源,再测灯珠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不想测灯珠就把能换的电容换了再试试。

网友:
测电压,查灯珠

网友:
基本和我的一样,电容坏了,我的是

网友:
估计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确定是欧普的吗?做工太拉跨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先看电源有输出没有

网友:
开关变压器左侧电解电容鼓包,换新的试试,再不行看灯板有没有故障。

网友:
没事瞎折腾

网友:
大电容鼓包了  改换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