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固态硬盘开卡维修常识性知识分享

楼主(2025-06-16):
  固态硬盘彻底坏了怎么办,比如不认盘、无法分区、无法格式化、读写蓝屏死机无响应等等比较严重的故障,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难道只能扔掉重新买一个吗?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自己修好的,使用工厂级量产开卡工具,完全可以修复固态硬盘90%以上的故障问题。

   简要步骤:

1、拆开固态硬盘;2、查看主控、缓存、闪存芯片型号;3、找到ROM跳线;4、查找跟主控对应的开卡工具;5、运行开卡软件,开卡修复。

一、首先要拆开固态硬盘,确定固态硬盘的主控型号、缓存型号和闪存型号,根据主控型号去寻找适合的开卡维修软件,如下图所示:

1、主控芯片:固态硬盘的控制芯片。不同的主控,对应不同的开卡修复软件。

2、缓存芯片:DRAM内存芯片,是给主控芯片提供缓存的芯片。

3、闪存芯片:FLASH闪存芯片、闪存颗粒,是固态硬盘存储数据的芯片。

例如,主控型号是SMI(慧荣)的SM2246EN,缓存型号是MICRON(美光),闪存型号也是MICRON(美光),那么维修时就需要去找SMI系列的SM2246EN主控开卡量产工具。

注意:同一种主控的量产工具版本很多,一般先用最新版本尝试开卡维修。但是量产软件版本也不是越新越好,个别闪存型号比较老,只有老一点的量产软件才能够支持。

二、其次需要找到固态硬盘ROM跳线,让有故障的固态硬盘进入工程模式:

现在市场上慧荣SMI主控的SSD最多,比如说慧荣SM2246XT主控固态硬盘的短接位置为例给大家说说。

拆开慧荣主控的固态硬盘,那么短接哪里呢?注意看板子上有一个ROM  MODE的标识,字母的边上的两个洞就是进入工程模式的短接位置,短接后再插入电脑,开卡软件就能识别你的SSD了。

注意:

1、其他固态硬盘的短接位置其实都差不多,基本都是有ROM、JP1这样的字母标识(另外,JMF主控一般是J1;英特尔、威刚很多型号是J3),实在找不到的,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2、电脑识别到新设备后,就可以取下短接跳线了,开卡过程中不要短接,否则会导致开卡失败。

3、尽量不要使用机箱前置USB接口开卡,更不要使用USB HUB、USB延长线之类的东西,把开卡板直接插到电脑机箱后面的USB接口开卡更稳定,可以有效防止因供电不足等原因而导致的开卡失败。

三、关于开卡板的说明

1、固态硬盘开卡需要使用USB转接板连接电脑,推荐购买专用开卡板。使用那些未经验证的普通硬盘盒开卡,经常会碰到一些千奇百怪的错误而导致开卡失败,专用开卡板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注意:很多普通硬盘盒,包括JM20329E,仅仅支持二次开卡,不要买。(所谓二次开卡,就是不支持工程模式开卡,只有固态盘工作正常的时候,才能成功开卡)。

2、已经经过长期验证的开卡板系列如下:

(1) JM20329C/D专用开卡板:可以在Windows中开JMF系列主控、SMI系列主控、Maxiotek MK8115主控、MAS90x主控、Marvell 88nv1120主控;

(2) ASMT2105专用开卡板:可以在Linux虚拟机中开SF2000系列主控(必须工作在USB2.0模式)、在Windows中开SMI系列主控、PHISON PS3111主控、initio INIC6081主控、ASolid AS2258主控、Marvell 88nv1120主控;

(3) INIC-1608L开卡板可以在Linux虚拟机中开SF2000系列主控、在Windows中开SMI系列主控

(4) INIC-1618L开卡板可以在Linux虚拟机中开SF2000系列主控;
(5)群联PS3111 可考虑用ASM1153E开

3、(1) mSATA接口固态开卡需要mSATA转SATA转接板;

(2) M.2 NGFF接口需要M.2 NGFF转SATA转接板;

(3) NVME接口需要NVME转USB转接盒(经验证,JMS583芯片可用)。

4、三星(SAMSUNG)全部主控、美满(Marvell)大部分主控到目前为止不能开卡(只有授权工厂才有工具),但是有部分故障通过安全擦除就可以成功修复。

5、群联(PHISON)主控(包括部分东芝主控,其实就是穿了马甲的群联主控)现在也可以维修了,PS3111主控已经有开卡工具,其他型号通过合成固件,使用固件升级的方式初始化磁盘,可以获得和开卡修复差不多的效果,只是目前局限性比较大,必须有可用的固件、必须在G41 LGA775平台(兼容性最好)上操作、新增坏块无法有效屏蔽等等。

开卡成功后的各项检查和测试
1、固态硬盘的分区格式化,推荐使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功能,也可以使用磁盘精灵DiskGenius(注意做好4K对齐)

2、固态硬盘的信息检测,使用CrystalDiskInfo,可以查看通电时间、通电次数、写入量等信息。:

3、固态硬盘的速度测试,使用AS SSD Benchmark,

4、固态硬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测试,使用urwtest_v18.exe做全盘读写校验,注意这个检测非常重要,属于开卡成功后必须进行的检验项目!如果全盘校验还是有坏块,就需要参考新增坏块重新开卡,或者使用RDT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