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内阻是按相近排 还是 总和排

楼主(2025-06-16):
问了Ai
给了2种方案:帮看下哪个组合方案好,请教
(只是想了解下)
1:按相近内阻组成每一串。13串5并

2:按不同内阻来组成每串差不多的内阻值平均值:13串6并

网友A:
假如内阻一致,但容量不一致,可以组成一组吗?

网友B:
如果有并联就最好的和最差的并联,依此类推,如果就完全是串联并且没有平衡板就没排列的意义,有平衡板就按照顺序192837645这样

网友:
应该是按总内阻来组和比较好吧,不然内阻大的都在一起还要大电流放电很快就坏了

网友:
越近的就并联吧

网友C:
这个我来说几句,首先电芯容量未知。
1、假设电芯容量都差不多,那方案1不合适,既然组电池包,保护板必不可少,单元内阻大压降大,最终结果是放出的容量会少一点(单元13到最先达到截止电压,保护板断开输出,其他单元还有一定容量,不会过放),反之亦然充电时充不满···
2、,假设方案2是先并在串,各个单元充、放电能力相同(内阻、容量相同),同一个单元里,由于并联关系,各电心之间可以相互护持(前提是杜绝自放电大的坏电心)

网友:
肯定是内阻差不多的组合在一起,内阻大的不要用了,锂电池都是先并后串,电动工具的电池基本上都这样的。并了后,内阻减少了,放电能力强。

网友:
内阻大的,充放电发热也严重!!会额外的消耗电力,造成电池之间的差异化越来越大

网友:
内阻大的直接放弃 不要用   会拖累整串   乃至整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内阻一致,但容量不一致,可以组成一组吗?

应该是容量小的会先放完,会先坏,不知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并联就最好的和最差的并联,依此类推,如果就完全是串联并且没有平衡板就没排列的意义,有平衡板就按 ...

按图2那样算平均值:高、中、低内阻的电池混合搭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来说几句,首先电芯容量未知。
1、假设电芯容量都差不多,那方案1不合适,既然组电池包,保护板必不 ...

同一块电池组拆下来的,13串5并或6并,按图2比较好是吗

网友:
在单节容量差距小于500mah、内阻值相近的先串联、再并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一块电池组拆下来的,13串5并或6并,按图2比较好是吗

如果说是13串的话,应该将内阻值最小的那一组并联包,连接到总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是13串的话,应该将内阻值最小的那一组并联包,连接到总正极。

按图2吗,内阻值低的连到正级,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图2吗,内阻值低的连到正级,是吗?

内阻值较低那组连接到总正极。

根据SONY圆柱体锂电池技术规范手册中写明的信息,简单来说:串联级数低于10时,建议采用先串再并;串联级数大于10时,建议先并再串。

目前,也只有电动工具、大牌无线家电、航模等电池包是按这个技术规范来做的,要知道自18500起的相关技术专利、规范都是由SONY的实验室经过大量实验得出来的参数,由其起草并发起联盟遵守。

说个小例子,店小二户外电源知道不,就是没有按这个技术规格来设计,所以经常会发生过热、失火现象,虽然说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但圆柱体电池制造工艺和原理均来自SONY。

网友:
按不同内阻来组成每串差不多的内阻值平均值:13串6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