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v28w的电源换成24v36w的电源后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25-06-16):
为什么换电源之后风扇开正转的时候抖动几下会正常运行,开反转的时候左右抖动几下就不运行了。
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灯不正常电风扇也可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电源不配套    继续换

网友A:
电源里面两部分,一路标24V是电机电压,功率一般比较小,一路标28W是恒流输出Led功率。你更换的电源,LED功率够了,电机功率不够,启动就保护。

网友:
换的电源的电机输出多少安?可能太小了功率不够

网友:
应该是电源不配套

网友:
功率不够功率不够

网友:
有可能是买到虚标的电源了

网友:
接着找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串联的话,工作电压很高的。24V是没办法点亮的。这种灯都是用恒流输出电源的。

网友:
电源不配套,LED是恒流电源,电机感性的,启动电流较大。

网友B:
2个电源的电压输出都不一样,一个DC 24V,一个DC 171-2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面两部分,一路标24V是电机电压,功率一般比较小,一路标28W是恒流输出Led功率。你更换的电源,LED功 ...

led驱动要求171-24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面两部分,一路标24V是电机电压,功率一般比较小,一路标28W是恒流输出Led功率。你更换的电源,LED功 ...

我不用led 只控制风扇,风扇部分都是24v的只是功率不一样。估计是不是新电源启动瞬时电流达不到启动不了?有没有可能并个电容正常使用?

网友C:
LED灯电源只能换小,不能换大。

我买回来都降一半功率使用,你倒好,加大功率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电源的电压输出都不一样,一个DC 24V,一个DC 171-245V

我只用风扇部分,LED不用。老电源风扇部分是dc 24v 28w,新电源风扇部分是dc 24v 36w。正转抖动几下能驱动起来,反转抖几下就歇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电源只能换小,不能换大。

我买回来都降一半功率使用,你倒好,加大功率干。 ...

网友:
看字面意思是没问题的,那就是理解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风扇部分,LED不用。老电源风扇部分是dc 24v 28w,新电源风扇部分是dc 24v 36w。正转抖动几下能驱 ...

看来是电源打嗝保护~电机正反转启动电流有所不同。

网友:
着个1电源必须匹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