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龙头阀芯,下面2种,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25-06-16):
左边黑色部分是塑料的,卖家说能用50年,大家见过这种阀芯么

网友A:
都能用很多年,尽量选知名品牌产品

网友:
50年你信么?过几年出问题还能找得到他?

网友:
阀芯主要看陶瓷片,还是铜的或不锈钢耐用

网友B:
吸铁石吸一下看看,铁的用不住

网友C:
刚把我那一盒芯给扔了 都是以前精选出来黄铜芯 长短都有 现在实在找不到地方用

网友D:
黑色塑料50年有卵用,磨损的是里面陶瓷阀芯。。。这个有啥好50年的,这尼玛是损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把我那一盒芯给扔了 都是以前精选出来黄铜芯 长短都有 现在实在找不到地方用  ...

为何把芯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把我那一盒芯给扔了 都是以前精选出来黄铜芯 长短都有 现在实在找不到地方用  ...

一盒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用很多年,尽量选知名品牌产品

水龙头有哪些知名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铁石吸一下看看,铁的用不住

立轴肯定是铁的。。。两个都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黑色塑料50年有卵用,磨损的是里面陶瓷阀芯。。。这个有啥好50年的,这尼玛是损耗品 ...

不是,磨损的是立轴的上平台面。

修复其实有四种,一个是平台面加垫,一个陶瓷片增厚,一个下硅胶垫增厚,一个是补焊。

当陶瓷片和硅胶垫厚度都不变,立轴平台面磨损,也会导致立轴上窜。   加垫立轴下移可以修复,陶瓷片增厚和下硅胶垫增厚,即使立轴上窜也会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磨损的是立轴的上平台面。

修复其实有四种,一个是平台面加垫,一个陶瓷片增厚,一个下硅胶垫增 ...

磨损的不仅有尺寸还有形状,你不是平面只能叫土法维修

网友:
塑料的好,什么不锈钢黄铜最后都是那个轴的卡位磨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磨损的是立轴的上平台面。

修复其实有四种,一个是平台面加垫,一个陶瓷片增厚,一个下硅胶垫增 ...

谢谢科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磨损的是立轴的上平台面。

修复其实有四种,一个是平台面加垫,一个陶瓷片增厚,一个下硅胶垫增 ...

你说到点子上了,点赞!

网友:
50年你信么?

网友:
阀芯还好,其他部分更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