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20元实现智能马桶的温水大流量冲洗功能,超级干净。

楼主(2025-06-17):
20元实现智能马桶的温水冲洗功能
需要的材料,一个喷头花洒支架;一截马桶的上水管,我这个是0.5米的,你可以根据你家里的混水器距马桶的距离采购合适长度的;一个妇洗的水龙头;再加一个对丝。
首先,在马桶附近方便拿取的位置安装一个喷嘴的支架,这玩意几块钱, 是贴上去的,不用打孔安装。用来挂喷头。

这是安装完成的效果。

用进水管和对丝把花洒的水管接长。就是左边绿色的部分,因为我用的的这个旧的不太好,有点生锈,给它缠了一层绝缘胶带,这是唯一用到的电气材料。它用原来的混水阀调节温度和流量。

把原来的花洒扭下来,换上妇洗喷头,挂到支架上,就完成了。这是泡洗,没有什么压力,适合人们洗敏感部位。洗澡的时候还能把花洒换回去。

这是冲洗,适合便后的冲洗,也可以用来洗马桶等东西。

这个东西利用了原来的热水器和混水阀,超级好用,流量大,冲洗的超级干净,我家自从用了这个东西,就再也不用纸了,纸那玩意永远擦不干净。至此,你省了一个智能马桶的钱,外加更加的干净。这个装置只要用过,智能马桶的那点压力和水量,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此贴结束

网友:
我还以为直接接到制能马桶的热水箱了

网友:
看来用过就爽得回不去了

网友:
怎么烘干呢?

网友:
用这个确实水压会大一些,我这里是六楼有时候洗屁屁的马桶圈那个压力不够我才用这个洗

网友A:
冲水结束光腚晾干半小时,反正卫生间没纸了。

网友B:
本来花洒就有带这个的,当然这样省的换花洒了

网友:
有一种浇花的多合一水枪头,还是快拆的,用起来可能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水结束光腚晾干半小时,反正卫生间没纸了。

马桶的烘干功能其实根本烘不干,直接用毛巾擦!

网友:
生活中的奇思妙想,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
果然是好主意,省去了智能马桶了

网友C:
会不会搞得压力太大,滋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搞得压力太大,滋的不要不要的。

这样还有经微灌肠的功效!

网友D:
我的马桶盖原来有烘干功能,后来发现效果一般般、更加之每次坐下系统自检时嗡嗡响挺闹人的就把风扇线拔了,每次冲洗后用纸擦干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马桶盖原来有烘干功能,后来发现效果一般般、更加之每次坐下系统自检时嗡嗡响挺闹人的就把风扇线拔了, ...

用一个专用的毛巾就可以了!纸遇水就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搞得压力太大,滋的不要不要的。

水量可以在混水阀那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花洒就有带这个的,当然这样省的换花洒了

花洒太大,不如妇洗头小巧好用。

网友:
成本低,实用又多用、又洗得干净,还省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花洒太大,不如妇洗头小巧好用。

我的意思是花洒,有单独带这个头的,然后花洒也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花洒,有单独带这个头的,然后花洒也带

花洒带妇洗功能是吧!找个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