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温度波动太大,什么原因?

楼主(2025-06-17):
用了十几年的格立,除了偶尔室内机会滴水外,这么多年倒也没坏过,只是现在温度不如新机时控制的准,设定温度28度,到26度才停机,到30度才启动,这是什么原因啊?一会儿冷的拉被子来盖,一会儿又捂出一身汗,很烦,一夜睡不好。

网友:
温敏电阻用久了偏差太大了吧

网友:
其实定频机就这样,加挡风板能勉强解决,但压缩机会频繁启停,寿命不好也费电,只能说不如趁着还有机会1000国补买个华凌神机,舒服还省电

网友:
定频的调温就是要有波动,要不然就频繁启停

网友:
应该是温度探头脏了吧,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定频机不是热死就是冷死,想舒服用好点的变频机。

网友:
我觉得定频机都这样,难怪变频机要贵得多

网友:
一般正负1度吧,热敏电阻换个看看先

网友:
换吧,我刚换了两台,有一台是美的也是调29度,25度甚至24度才停机,26左右又制冷,而且压缩机很嘈,上一年找人清洗时候才知道是压缩机松了,新机的时候就这样,当时就应该要换机,所以换掉。另一台格力是07年的,移过三次机,前两年又被清理村里面乱拉线的搞断了铜管,维修好还是不错,就是室内机太脏了,清洗过都不行,老婆有意见,同时换掉,一台抵了300,大约1000不到国补到手一台新机,反正两台换了不到2000,省电,安静舒心

网友:
应该是温度检测模块老化了不灵敏,我这用的定频机睡觉都开28度,没感觉温度变化很大,舒服得很...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网友:
我家的空调也是这样

网友:
所以变频空调的发明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变频可以控制压缩机转速,从而使得温度控制更加精准。要么你动手能力强,在TB买个温控器来自己改装,但改装后温度控制是精准了,但压缩机启停肯定比原来要频繁,像这种老爷车,说不定那天就不行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它坏了刚好可以换新,只要用的舒服就好,人或者干嘛那么受罪呢。

网友:
是不是选了节能模式

网友:
脏了该清洗了。

网友:
由此说明卧室一定要装变频空调,哈哈,我家春兰空调也是用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实在忍不住还是换了海信变频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开了节能或ECO模式,取消掉

再清洁下感温探头

这样确实不正常

网友:
定频的机子吗?

网友:
定频是这样,耗电又大,我家里的都二手卖掉换变频的了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感觉是温度探头脏了造成的温度检测滞后。

网友:
定频的就是这样的,,他要超过设定的温度几度才停机,,低于几度才重启压缩机的.不这样的搞的话,,压缩机开停开停太频繁容易坏